求问发动机哪家靠谱

楼主(2015-12-11):
飞了很久的电机,想入个15的油机把玩一下,那么问题来了,发动机技术哪家强?
翻了半天论坛,没发现基础性的知识,斗胆向各大神请教,还需要什么配件?

网友A:
15级不推荐。。建议50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级不推荐。。建议50已上!

先入手研究一下,找找感觉,一下子上50的,搞废了比较心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入手研究一下,找找感觉,一下子上50的,搞废了比较心疼

你会找到没感觉没兴趣研究了。。省钱也是浪费钱。。建议OS的好调试。三叶也行

网友:
DLE估计也不错,我刚买了个35cc的

网友B:
入门玩油机起码也得30级或40等级就可以(飞机大且飞高远又有声音),发动机越小越是难搞。如果没愿意升级玩大一点的飞机,15级的还不如玩电机就好,稳定不会死火不需调校。甲醇发动机首推日本OS随然贵些,质量稳定好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找到没感觉没兴趣研究了。。省钱也是浪费钱。。建议OS的好调试。三叶也行

发动机不会有山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玩油机起码也得30级或40等级就可以(飞机大且飞高远又有声音),发动机越小越是难搞。如果没愿意升级玩大 ...

淘宝上哪家的比较靠谱?

网友:
你想玩多大飞机就配多大的发动机,你想练技术三叶的就可以,不差钱当然OS的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动机不会有山寨的吧?

发动机国产的 三叶 用的多。日本的OS价格贵 但调试起来毕竟容易! 多看看论坛,多用搜索找找教程。有很多要学习的

网友C:
OS和三叶的挺靠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动机国产的 三叶 用的多。日本的OS价格贵 但调试起来毕竟容易! 多看看论坛,多用搜索找找教程。有很多 ...

油机教程还是蛮难找的,还好以前小时候看过二冲程压燃机的原理,要不准得抓瞎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和三叶的挺靠谱的

入手三叶52AII一枚

网友D:
甲醇机脏,飞的机翼和机身都是油,还是汽油机好的,我刚磨合20CC汽油机,DLE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甲醇机脏,飞的机翼和机身都是油,还是汽油机好的,我刚磨合20CC汽油机,DLE的,很好

汽油的比较贵,不过以后会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OS和三叶的挺靠谱的

强烈要求你换头像 害我看了2.5秒钟

网友F:
发动机玩ENY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发动机玩ENYA啊

听起来高大上,以后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要求你换头像 害我看了2.5秒钟

我看了25s

网友:
玩发动机别折腾,直接顶级就行了,好启动稳定,耐操就来这个,兄弟我只能帮你倒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