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再问

楼主(2015-12-11):
某宝上的320A的电调,320A是啥意思?电流吗?如果是电流得用多粗的电线。。。。。。。。搞不懂。。

网友A:
320A是号称最大电流320A,正常使用的话,连续应该是40A以下或者更少,320A可以看做是个型号就行了……
有刷电机一般用16awg或者14awg就足够了,能过多大电流查一下表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0A是号称最大电流320A,正常使用的话,连续应该是40A以下或者更少,320A可以看做是个型号就行了……
有 ...

谢谢大侠

网友:
那是最大电流!

网友:
楼上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