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汽油机安装流程

楼主(2015-12-11):
本人刚上油机,买的DLE35cc和德天90E的载机,请教高手们油机的安装方法和注意事项,最好谁有安装图发我一份,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论坛搜索 安装   不建议开始就来油的 先小飞机练习!  要一步一步的进阶

网友B:
90E,35CC,会不会发动机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索 安装   不建议开始就来油的 先小飞机练习!  要一步一步的进阶

我以前一直飞的电动固定翼,一直向往飞油机,现在就咬咬牙买了,请多多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E,35CC,会不会发动机太大了?

应该不会的吧,90E标配

网友C:
3楼说的对,相对于90E的机机来说,发动机有点大了,用20CC的正好。
另外用汽油机做动力,和电动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振动较大,如果不是用的汽油机的套材,防火板等一定要自己加强。再一个就是舵机一定要用金属齿的。
至于飞行方面,克服了心理压力,大一点的飞机确实要比小飞机好飞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3楼说的对,相对于90E的机机来说,发动机有点大了,用20CC的正好。
另外用汽油机做动力,和电动的最大的区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50CC以下,我是不考虑油动了,太麻烦。还是电动省事,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CC以下,我是不考虑油动了,太麻烦。还是电动省事,省心。

50CC以上的飞机也太大了,车里放不下

网友D:
我也正想入油鸡,你的装机过程我可以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想入油鸡,你的装机过程我可以作为参考!

互相学习

网友E:
说了那么多,没看见装机的东西,,,,哎

楼主:
江阴第一台风雷

引用 网友E:
说了那么多,没看见装机的东西,,,,哎

楼主:
照片怎么传不上了?

网友:
1 装发动机,油门舵机。(最难的部分)
2 装CDI,UBEC等。
3 装好接收,舵机,舵角。
4 测量重心位置,从而确定电池和油箱的位置。
5 装油箱,油路。
6 检查所有螺丝,上好螺丝胶。
7 发动发动机,地面运行1箱油后再检查机身情况。

网友:
90E的飞机 装35CC的发动机,防火墙够装么,而且电动灰机装汽油发动机是需要加强的,

网友:
学问深啊!图片看到的舵机是方向的吗、控制轮胎方向和垂直尾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