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急急急,请魔友们帮我看看炸机原因,谢谢了

楼主(2015-12-12):
本人入手某品牌成品机一部,此机配置是有图传,但无osd显示,下有图片。事故是昨天下午在一寺庙院子空地(院内无强磁场和高压电源)起飞。起飞前已校对磁罗盘水平,垂直和陀螺仪并可正常控制云台俯仰,gps模式等搜星红灯一闪,也就是gps信号良好,并且图传悟干扰情况下起飞。结果是解锁后慢慢推油向上,飞机离地起飞刹那间发生严重的偏左侧飘飞,我立马将油门降至最低阻止机器起飞,但飞机还是向左侧上漂飞行,被寺院内一颗小树拦下,落地炸机,电池直接弹出机壳,电源关闭。附图和炸机飞机拍下的视频,请各位仁兄帮我查看原因。这种情况是不是产品质量原因。

网友A:
这垃圾你还真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垃圾你还真买呀

事已至此,请兄台帮忙分析

网友B:
你是什么模式起飞?自稳?定高模式? 目测GPS丢星,开启一键放生模式,能看日志? 这种地方还是少飞,

网友C:
这麽高点距离就炸成这样,大疆壳炸了比这高也没烂的这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模式起飞?自稳?定高模式? 目测GPS丢星,开启一键放生模式,能看日志? 这种地方还是少飞,

我并非新手了,介绍里写到gps模式起飞,我就是等到信号良好(红灯一闪是此机信号良好的提示)和图传无干扰才飞的

网友D:
模型别太当真,失控是常有的事,基本是查不出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麽高点距离就炸成这样,大疆壳炸了比这高也没烂的这么厉害

壳的质量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E:
分析也没用,都炸烂了

网友F:
开启一键放生模式

网友G:
确实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重新修了反复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析也没用,都炸烂了

外壳是烂了,我也是想更好的以此为鉴,兄台如知缘故也请帮忙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分析不出个所以然来,重新修了反复试吧

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启一键放生模式

兄台肯强力资助的话 没问题

网友:
没飞丢就不错了,我就这么炸过一次。比你这猛多了瞬间没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别太当真,失控是常有的事,基本是查不出原因的

涉及银子啊,

网友:
明显飞机失控,没伤到人真是万幸......

楼主:
哥们也有这机子吗?飞的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也有这机子吗?飞的怎么样

只是听说,只是听说

网友H:
你得感谢这棵树,不然飞机就放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得感谢这棵树,不然飞机就放生了。。。

对啊,我已经谢过了,这是棵祈福树,上面有挂心愿牌,还好他拦了下来,你能发现这失控原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我已经谢过了,这是棵祈福树,上面有挂心愿牌,还好他拦了下来,你能发现这失控原因不

失控原因我只能估计一下,如果你油门已经收掉但飞行器仍然继续飞的话大体应该是接收机信号的原因

楼主:
有可能,谢谢。我当时也是这个之前有一次解锁推杆试灵敏度的,碰到这次就虾米了

网友(2016-01-21):
引用 网友F:
开启一键放生模式

                   俺嘞了个去的   你就芥末幸灾乐祸给人建议啊

网友I:
看视频需要输入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视频需要输入密码。

谢谢您,密码是12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密码是121

如果飞控有数据的话,可以分析一下原因。还不如入大某的精灵三呢。

网友J(2016-02-23):
以我的经验,不要太相信GPS灯,GPS觉得信号锁定了,可是飞控认为GPS没锁定,GPS收到的星少定位偏差大,起飞的时机不好,正赶上定位点高速飘移的时候,用地面站长期多观察就理解了,自稳或定高起飞,稳定后切定点等需要GPS支持的模式,可以避免很多意外。新手的一点心得,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以我的经验,不要太相信GPS灯,GPS觉得信号锁定了,可是飞控认为GPS没锁定,GPS收到的星少定位偏差大,起飞 ...

同意,gps反应未必都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我的经验,不要太相信GPS灯,GPS觉得信号锁定了,可是飞控认为GPS没锁定,GPS收到的星少定位偏差大,起飞 ...

这位是正解,基本就是GPS的问题。这种现象就像我在家调试APM的时候一样,GPS信号似有非无的感觉,看地面站地图上的飞机都飘出几百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