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小机机重心平衡问题!

楼主(2015-12-12):
自己是飞小v120d02s的,四面悬停,勉强小航线水平吧,最近想上大机了,学了不少大机知识,以前看过一个调泰世x3电池位置来平衡重心的帖子,意思就是用手抓住主旋翼头,如果飞机可以平行地面说明正好。今天没事突然想测试我小机机看看,看下面照片

明显是尾巴向下飞机垂直了,说明尾巴太重了。但是我发现把飞机头部最少要加重60多克的重量才能重心平衡,这不累了。也就是说这款小机机本身全新出厂的时候就肯定重心不平行的。为什么。

因为小机机陀螺仪坏了好些时候也没飞了,要过些天才到货!

看高手解释是飞机重心平行的话,就是飞机自旋的话会稳定,不会飘的厉害。自己想想以主旋翼头为轴线,前后重量一样了理论真是这样的!由于用这小机机以前真没单独玩过慢自旋和快自旋,也不知道。请高手详细说一下!

网友A:
FBL 不能这样测重心。。。
地面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FBL 不能这样测重心。。。
地面在哪??

那怎么测试重心

网友:
主轴中心为基准,,,用线吊起来,,看看机身是不是氺平的,平氺尺

网友B:
重心就在主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就在主轴上

等我晚上试试,感觉一个道理啊,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C:
感觉这图片应该是垂直于地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图片应该是垂直于地面吧

是啊,说明尾巴太重了啊

网友:
是机身平行于地面,重心就在主轴上,

网友D:
楼主可能以为尾巴和机身平行于地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能以为尾巴和机身平行于地面

就是啊,如果正常来说这样拿,飞机平行的话肯定是重心一样吧

网友E:
设备也要装上啊 电池也要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啊,如果正常来说这样拿,飞机平行的话肯定是重心一样吧

你这样测的不对,如果机身各部分重量均匀就可以,很显然机身各部分重量不均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也要装上啊 电池也要上啊

我前面都加两块电池都不行,感觉最少加4块电池重量才能平衡

网友:
楼主你是在飞改装机了,这些问提就............

网友:
我是新手,从来不纠结重心问题,起飞了以后看姿态,电池重了飞机明显前倾,不过陀螺仪会有修正,自旋明显偏航。。飞航线刚开始其实没必要这么纠结重心。。。~不过坐求一个好的测重心的方法

网友F:
重心只要不是偏差太大,都ok啦

网友:
cp这类的小鸡没必要去纠结重心问题了差不了太多的,像450级别的可以调一调重心。理论上尾巴稍微重一点会好飞一些但是只重一点点那种,大多是要靠手法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