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应该用什么螺距尺呢

楼主(2015-12-12):
求教k120用什么螺距尺

网友:
想知道吗?.............................................去找吧

网友A:
用眼睛目测即可 实在想用 可以用量角器 大致量一下 飞机太小 市面上的螺距尺都太大了 当然了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B:
skyrc微型螺距尺

网友C:
完全没必要,小飞机只要中立点,0度螺距对平就行,眼睛瞄

楼主:
懂了 瞄一瞄试试

网友D:
眼睛大致看看就行,小机不用纠结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