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 控 180CF

楼主(2015-12-12):
请问D7E 可否控Blade180CF? 有什么要注意?

网友A:
D10过去飞过,就是尾把调不好,通道映射不对

网友B:
可以 没任何问题
还有那个机叫180cfx

网友C:
可以,用过,手感一般。
要刷固件,兼容dsmx的比较好
后来因为感觉手感太水,换了黑色dx6 ,瞬间大不一样。
楼主可以参考,推荐黑色dx7 只要不飞涡喷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