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50A电调可以接6个舵机吗

楼主(2015-12-12):
冲浪者要4个银燕金属舵机   两轴云台要两个辉胜9g舵机  可能还要给apm供电  因为要FPV  怕舵机供电不足出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来问问大家

网友A:
加一个ubec吧

楼主:
没人用过吗

网友B:
为毛要4个舵机,3个就够了
我40A的带3个银燕+2个云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毛要4个舵机,3个就够了
我40A的带3个银燕+2个云台舵机

x8副翼要用两个舵机

网友B:
你又说你是冲浪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又说你是冲浪者

额  我是说冲浪者x8  副翼用两个舵机  加上方向尾翼两个  一共四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我是说冲浪者x8  副翼用两个舵机  加上方向尾翼两个  一共四个

这飞机用设么方向舵直接副翼转弯

网友:
我的接7个,2个副翼,1升降1方向。1转向,2头追云台。还有飞控GPS等。用的Umini飞控。

网友:
UBEC鉴定完毕。电调太热你飞机会坠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