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25-2h怎么接飞控控制俯仰?A2,futaba14sg+7008

楼主(2015-12-12):
A25-2h怎么接飞控控制俯仰?A2,futaba14sg+7008,请大家多多指教,我小白鼠一个。

网友A:
里面有根舵机线,接到PPM处,另外一段是红线和一个黑白线,把白线挑出来,红线插到原来白线的位置,红白插接收机一个通道就能直接控制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有根舵机线,接到PPM处,另外一段是红线和一个黑白线,把白线挑出来,红线插到原来白线的位置,红 ...

发货的就没有
直接7008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货的就没有
直接7008吗?

是的我的QQ是3140367168

网友B(2016-03-04):
一直想找一款微单云台,只拍照片用,A25-2h感觉靠谱,就是挂架间距1550很蛋疼,不能设计一款60的挂架?这样680就方便了。

网友:
不用接飞控,直接接接收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想找一款微单云台,只拍照片用,A25-2h感觉靠谱,就是挂架间距1550很蛋疼,不能设计一款60的挂架?这 ...

自己改造个减震小板(放弃它原配的那四片铝制减震小板)就搞定了,又不难。不过飞越680/650这类机架如果不考虑外移起落架,云台就只能吊挂到中心板正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改造个减震小板(放弃它原配的那四片铝制减震小板)就搞定了,又不难。不过飞越680/650这类机架如果 ...

能具体说说吗?最好有图片

网友B:
我的680管子增加了2.5cm,换了电机座,把E800动力装上了。云台挂架也基本改好了,但是不好快拆,打算先用到,继续考虑如何快装快拆,便于携带。到时我把改的照片发上来,一起探讨!

楼主(2016-04-10):
引用 网友B:
我的680管子增加了2.5cm,换了电机座,把E800动力装上了。云台挂架也基本改好了,但是不好快拆,打算先用到 ...

改装的怎么样了?发图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