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14sg+7008+A2,调参正常,内外八不能启动

楼主(2015-12-12):
请教futaba14sg+7008+A2,调参正常,问题1、内外八不能启动,问题2、要怎样接才能控制x-camA25-2h
云台
俯仰,请模友赐教。

网友A:
校正地磁场试一下

楼主:
校正了,就是没有反应,请教是不是遥控设置还有问题呢?

楼主:
补充一下,我是小白鼠,别见笑

楼主:
请大侠指教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性是通道的正反向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性是通道的正反向不对

网友C:
1.查看通道与A2调参软件里的通道是否对应正确。2.查看遥控器微调以及在A2调参软件里校正一下遥控器。

楼主:
通道正反向问题,已解决。现在的问题是怠速下,电机时快时慢,有时候还疯转

网友:
优酷搜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这也敢玩, 多学习啊 炸鸡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