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s BL20a可以刷双向吗?装3d穿越

楼主(2015-12-12):
RT。没刷过电调,不了解blheli。
请教高手,不知道能不能刷?或者什么样的电调可以刷?

网友A:
可以,我有他家的mini10a,不知道双向怎么用,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有他家的mini10a,不知道双向怎么用,没用过。

你好,是BL20a  XM20a都可以吗?xm是新出的,看介绍是可以,我怕bl20a不可以

网友:
bl20也可以

楼主:
好的,谢谢。双向是配合3d飞控用的,可以倒飞,我想拿来练倒飞四面和航线,直升机炸不起,练好了再买

网友B:
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调参软件里面可以改

网友:
好主意,直机就算450也炸的心疼,最主要炸了各种调各种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