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无副翼求助舵机动作严重延迟的原因,谢谢!

楼主(2015-12-12):
请问我的ebar v2 用在TG450上面飞起来感觉舵机的动作总是严重延迟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哪一项设置错了,谢谢!

网友:
这样是正常的,电脑程序模拟出有副翼的陀螺效应,舵机肯定要慢慢回中。

网友:
你不想让舵机延迟就不用装三轴陀螺仪了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JR 9x  ,接收机是  spektrum AR6100e,原来是有副翼的,我改的无副翼,但是改了之后,我感觉ebar有问题,比如我像左大,他过一会才会往左偏,总有1秒左右的延迟,很容易炸鸡的。是不是我的接收机型号不行。

网友A:
昨天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尾舵延迟,并且只有一边管用。重新上电了一次也不行,后来把飞机放在平地上,重新上电,偶然又好了。不知道能不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也遇到了你的问题,尾舵延迟,并且只有一边管用。重新上电了一次也不行,后来把飞机放在平地上,重新 ...

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我感觉我是有些参数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extra=page%3D1
仔细阅读,可能有帮助
...

仔细看了一遍,的确很有帮助,晚上继续加班调,先谢谢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