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关于apm的

楼主(2015-12-12):
富斯控除了三通接收机,六通八通都没有失控保护,
默认失控之后各通道输出失控前的值
如果用apm飞航点,设定最后的命令是返航,
飞出遥控距离失控之后,
飞控还会不会继续执行航点任务了直至最后返航了?

网友A:
可以设置APM、PIX飞控在失去遥控器信号后让飞行器继续执行航点任务、降落或者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APM、PIX飞控在失去遥控器信号后让飞行器继续执行航点任务、降落或者返航。

问题是失控之后飞控不知道它已经失控了...

网友:
可以设置啊,比如你的遥控器油门pwm最小1000,你设置油门pwm小于1000时即可,比如980,失控后接收机无输出,飞控检测到pwm小于980,根据你预先的设置判定接下来是继续完成航点任务、就地降落还是RTL自动返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