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桨加长会打到尾桨吗

楼主(2015-12-12):
家里有550L和500L一台,500L想用470mm或500mm桨,550想用600mm桨,但就是怕主桨加长后会打到尾桨。。。有没有有经验的模友指点下,在不加长尾管的情况下能不能稍微加长主旋翼

网友A:
即使可以锁尾也会吃力啊!

网友B:
"500L",在用5200毫安电池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即使可以锁尾也会吃力啊!

我现在用的60%油门飞的,锁尾无压力,加长桨后大不了用70油门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L",在用5200毫安电池飞吗?

用的8500的电池,能飞23分钟

网友B:
这样飞,飞机很重的,有意思吗?而且那么久,机器也吃不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飞机很重的,有意思吗?而且那么久,机器也吃不消啊!

当然有意思啊,那你说那些飞像真机的不更没意思,我在飞机上加了图传等等,很有意思。个人不喜欢3D。还有,直升机重点没啥,米-26重不?我的那台450L已经1.9公斤飞了一年多了,没换任何零件照样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飞,飞机很重的,有意思吗?而且那么久,机器也吃不消啊!

当然有意思啊,那你说那些飞像真机的不更没意思,我在飞机上加了图传等等,很有意思。个人不喜欢3D。还有,直升机重点没啥,米-26重不?我的那台450L已经1.9公斤飞了一年多了,没换任何零件照样爽飞

网友C:
看 LZ 怎麼飛,柔飛可能還好
但我曾經有過 YT600 用 FK 610(605?)槳就會掃到尾槳的經驗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 LZ 怎麼飛,柔飛可能還好
但我曾經有過 YT600 用 FK 610(605?)槳就會掃到尾槳的經驗就是...

就多了5-10mm都不行吗。。。600机子和550机子尾管一样长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多了5-10mm都不行吗。。。600机子和550机子尾管一样长不?

我也很納悶,但確定是掃到了,通常會掃的動作都跟自旋翻或自旋動作有關係
因為這類動作會把尾槳往主槳位置近逼,有掃到的風險...
所以我才會說看你打算怎麼飛,
你那腳架的做法蠻不錯的,我也考慮搞一個(我是 PIX 裝 600)
能賜教下相關的料件資訊嗎?

550L 嗎?確定不一樣,話說 YT 在尾管上就會印是哪一款尾管了
正常來說 550 跟 600 尾管是不同的,但之前 YT 有一款 550 出廠是配 600 尾管的
如果你是新款的 550L 那不用說,一定是 550 短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納悶,但確定是掃到了,通常會掃的動作都跟自旋翻或自旋動作有關係
因為這類動作會把尾槳往主槳位置 ...

哦,这样啊。。我也是怕在快速俯冲时突然拉杆会不会直接扫到。。

那个脚架啊,上淘宝搜“s500收放脚架”出来的就是了,我是先用3M胶打底再用扎带扎紧,这样强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納悶,但確定是掃到了,通常會掃的動作都跟自旋翻或自旋動作有關係
因為這類動作會把尾槳往主槳位置 ...

对了,能加一下QQ不,我也想用PIX装直升机但就是不会设置,各种不懂,以后有时间请教下,谢啦

QQ:113980299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8500的电池,能飞23分钟

我3300的电池也要飞18分钟。只要转速开低一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能加一下QQ不,我也想用PIX装直升机但就是不会设置,各种不懂,以后有时间请教下,谢啦

QQ:113 ...

我 QQ 被封號很久了...

久沒登入後要驗證,然後說驗證失敗(WTF?)
叫我找上頭的好友幫忙驗證,問題是連進都進不去,去哪找人幫忙?呿~~~

网友D:
试了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 QQ 被封號很久了...

久沒登入後要驗證,然後說驗證失敗(WTF?)

额。。。好吧。。我以前也是有一次QQ号被封了,最后是让父母一起来验证弄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不就知道了吗

炸不起= =,希望有类似经验的模友分享下,不行的话我就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