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带着视频眼镜降落

楼主(2015-12-13):
最近一直用视频眼镜飞,飞行时还好,最头疼的就是降落,由于摄像头角度上扬,看不到地面,总是得把眼镜摘掉然后慢慢降落,大家有什么带着眼镜就能降落的好技巧么,欢迎分享!

网友:
来个头追

网友:
你的是穿越吧?我飞固定翼,觉得戴着眼镜起飞降落更容易了,降落开源在很远的地方对准跑到慢慢降下来。
我用头追,很真实。

网友A:
头追必须的,,自己DIY一个才几十块钱的成本

网友(2016-06-28):
引用 网友A:
头追必须的,,自己DIY一个才几十块钱的成本

怎么做啊

网友B:
穿越的看不到地面,需要凭感觉或者对着自己降落可以通过自己的腿判断高度。(大师级)

网友B:
地面20cm以下有地面效应,多尝试可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