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短路烧断了铁片怎么接回去?

楼主(2015-12-13):
如题,3S电池短路烧断了铁片,用电烙铁好像焊不了,大家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
那个极耳不是铁片,是铝的。铝是不上锡的

网友:
哪个是铝片,普通焊锡接法是不行的;一般用碰焊。
而且断的太靠里了,没有多余的一些在外面,只能报废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烧断的是镍片,剩下的是铝电极,焊不起。

网友:
这样的电池还用啊,直接销毁吧~

网友A:
我用小电钻在铝片上打3个直径1mm的孔,另找一块厚1mm铜片,用直径1MM不锈钢螺母把它们拧在一块,再在铜片上焊出引线,仅供参考。补充。接触面加导电膏

网友:
赶紧扔了再买一块吧  100块钱也没多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小电钻在铝片上打3个直径1mm的孔,另找一块厚1mm铜片,用直径1MM不锈钢螺母把它们拧在一块,再在铜片上 ...

厉害,学习了

网友:
安全起见 建议换新

网友:
齐头断了,没法弄

网友:
建议不要再用了,我昨天就试过,在焊接的时候很容易会导致电池过热很容易baozha,安全第一建议不要再用换新的或者改成2S的。正电极是焊接不上锡的。安全第一不要再用了。一baozha很麻烦很可能会毁容!!!!!!

网友:
用10L的方法处理完之后就当控电用吧,电流小。别再当动力电用。

楼主:
哇,看看前辈说baozha我都怕怕的了现在,我是按10楼的方法用根小铜丝焊起来了,用来练模拟吧,以后不敢这样搞了,焊的时候脸靠很近,真的很危险。。

网友:
锂电池最怕短路,容易造成永久失效。

网友:
  连上了,还不错

网友:
换新,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