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涵道,大家给看看配置行不行

楼主(2015-12-13):
一直玩二战的白板练手艺,赞了一些3S的电池,又想试试涵道的感觉,为了节省电池,就买了这个涵道的组合,老鸟们给看看搭不搭

网友:
3s动力估计会弱

网友:
这机子3s垂直爬升都可以了 动力够了 4s电池反而不好放了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涵道入门的 放心飞 挺好飞的 就是稍微有点贼

楼主:
主要是不想投资电池,又想体验一下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涵道入门的 放心飞 挺好飞的 就是稍微有点贼

是不是不容易降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不容易降落?

多练练就是了 不容易砸坏的

网友A:
?from=y1.7-2
一年前飞的

网友B:
注意一下放点C数涵道一般电流很大

网友:
1、该机很轻 2、3S杂牌电池配黑旋风64,动力绰绰有余 3、大胆给油,大胆松油 4、入门涵道经典机,耐飞耐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rom=y1.7-2
一年前飞的

接地的时候撞击太大了,我一开始看你的姿态还以为你要通场,要多多练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放点C数涵道一般电流很大

2200mah 25C 电调40A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om=y1.7-2
一年前飞的

J看起来蛮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的时候撞击太大了,我一开始看你的姿态还以为你要通场,要多多练练

降落不稳

网友:
LZ你最好确认你的3S电池能稳当的放出40A电流还能保持在11V左右,否则还是悬。
虽然这款F15轻而耐摔易降落,但涵道的力效很低全靠大电流挤出推力。40A电调只能在3S环境用而且一定要做好散热,黑64,在4S电流超过4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的时候撞击太大了,我一开始看你的姿态还以为你要通场,要多多练练

都说了一年前飞的了 哈哈

网友C:
绝对好飞的一款机子,我的第一架涵道机,2200电池刚好放下。至今还能飞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对好飞的一款机子,我的第一架涵道机,2200电池刚好放下。至今还能飞那。

多大C的

网友:
20C的HRB电池都用过,没问题的。3S

网友D:
学习了,涵道和电动在操作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涵道和电动在操作上有什么不同。

貌似比较吊?

楼主:
你都玩直机的

网友E:
lz给个关键字,我也体验下,200元,炸就炸了

网友F:
3s动力感觉脆弱,我当时和你一样的想法就用的和你一样的动力总成,飞了两次,第一次全程全油门,结果突然失去动力坠落,不知道是不是电调受不了了,第二次没敢全油门,失速又炸,对3s没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给个关键字,我也体验下,200元,炸就炸了

F15

楼主:
引用 网友F:
3s动力感觉脆弱,我当时和你一样的想法就用的和你一样的动力总成,飞了两次,第一次全程全油门,结果突然失 ...

要电调靠谱才好

网友F(2016-01-20):
好盈的应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盈的应该还可以吧!

那是不是失控啊,没动力的话,也不会突然掉哎

网友G:
64 70涵道级别的飞机 选择6S动力的涵道 然后两组3S2200电池串联起来 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64 70涵道级别的飞机 选择6S动力的涵道 然后两组3S2200电池串联起来 妥妥的

涵道就是玩玩而已,所以电池不想投入太多

网友H: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飞机就是这架,因为第一次飞固定翼也没对比的所以不知道如何!n年后我盆友也入了这架,看他飞后才发现这架速度超级慢,不推荐,推荐屹立T45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第一架固定翼飞机就是这架,因为第一次飞固定翼也没对比的所以不知道如何!n年后我盆友也入了这架,看 ...

第一架就是涵道,不是很理想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涵道就是玩玩而已,所以电池不想投入太多

你自己说你3S电池多的 所以两组串联起来 又解决了动力 又不用买新电池

网友I:
可以试试Ultra-Z,178的一套空机有两套机翼,追求稳定就用前掠翼,追求速度就装后掠翼,而且有丧心病狂的3涵道安装位,内部空间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飞秒炸,修好后二飞就顺畅了

怎么炸的,还没飞,给点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自己说你3S电池多的 所以两组串联起来 又解决了动力 又不用买新电池

重量会不会比较大,速度得提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试试Ultra-Z,178的一套空机有两套机翼,追求稳定就用前掠翼,追求速度就装后掠翼,而且有丧心病狂的3 ...

好建议!!下一个就是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会不会比较大,速度得提高吧

速度肯定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