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灵3或者悟在降落的时候,操作杆能不能打到最底啊?

楼主(2015-12-13):
请问精灵3或者悟在降落的时候,操作杆能不能打到最底啊?悟空飞控的多轴降落的时候操作杆也能不能打到最底啊?

网友:
可以,不会上锁的

网友:
只要不是内八外八都没问题

网友:
可以~~记得录个视频!我默默的为你祈祷~~~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经常这么做。只有下落速度为零(落地)后,最低油门3秒才会停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经常这么做。只有下落速度为零(落地)后,最低油门3秒才会停机。

我感觉根本没有3秒,最多两秒就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