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穿越机发展趋势预测:模块化集成+易装机+低维修成本,不服来辩

楼主(2015-12-13):
2010年入魔,玩固定翼、直升机、车、穿越~
我对自己的评价是:烧料子,啥都玩过,啥的水平也一般般。
OK,废话不多说。
今天只说穿越机的趋势。

现象:
1,华科儿发布RTF穿越机;
2,亚拓发布集成度更高,但是逼格也的确很高的穿越;
3,一些商家正在准备推出有较高集成度的穿越;
4,个人及朋友的烦恼:穿越炸鸡率比较高,方便维修很重要,最好就是易损件坏啥直接换啥,当然了,不能太贵,不该坏的不能坏;
5,190、210、220等小轴距的流行;

分析:
1,亚拓类的大厂家出品,集成度太高,把电调也集成到主板上去了,而且主板竟然是和机臂紧固在
一起的!天,那么高集成度的主板炸裂换一个的成本肯定不菲。PASS!
2,华科尔,怪的很,别人都小型化的时候他弄的越来越大,样子,恩,也一般吧。也PASS!
3,飞控最不易损,电调相对不易损,应该集成一下,方便安装,提高稳定性;
4,集成一些实用的功能:低电压报警,丢机BB响,OSD,LED灯...

结论:

2016年或是更远的将来,会出现这样一种穿越:
    轴距在180~220之间,飞控+低电压报警+寻机BB响+OSD集成,电调单独集成,缩小体积方便安装
    电调,电机,摄像头,图传模块化设计,可插拔式更换
    机臂可更换,有保护电机的塑料件
    低重心
    外形考究,类似亚拓的穿越机
    积木式安装,可更换的易损件价格平民,坏了拔下来扔掉换新接着hi~

参考下图(190轴距,借聪少的):

这个机子,要是能再加电机保护塑料件,电路板做的更漂亮些,刷上防水涂层,飞控能有naze32的选择就完美了~

个人愚见,请拿大砖拍过来 ! 哈哈

网友A:
我就是那个反其道行之的人,弄了个300轴距的大穿越,好处是续航长速度快,缺点是笨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那个反其道行之的人,弄了个300轴距的大穿越,好处是续航长速度快,缺点是笨重

哈哈  那得去穿越大树林啊

网友:
穿越、穿越!!~~

网友:
思路非常明确,对未来发展趋势定位很准确,你都 设计出  PCB 板子了啊?

网友:
这个要顶!d=====( ̄▽ ̄*)b

网友:
写的不错!有点意思!!

网友B:
我承认我辩不过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承认我辩不过你

哈哈,上校承让了。

我说的都是大家的心声,希望商家快点出相关产品,造福咱们这些玩飞机的好男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那得去穿越大树林啊

半高空FPV也是玩法之一哈

网友:
LZ高见啊

网友:
穿越机需要的是强劲的动力,否则不叫穿越机

网友:
机架太小,动力,抗摔,续航都会减弱。所以个人觉得在动力及电池没很大突破之前,穿越机不会低于180的轴距。200左右的轴距基本上是极限。集成度高这个在任何行业都是趋势。还有一个是性价比的问题,这个必须有量才能支撑起有利的价格。目前本人在独立设计250左右轴距的穿越机。有兴趣可以私聊,提些意见,做出样机一起玩。

网友:
小白,从华科入门,图的是免调试好维护,现在,正在自己装机,图的是配置灵活和装机乐趣,今后,可能还会入集成机,毕竟集成的确实方便,而且体积外形可以做的更好。至于成本,如果是有限集成的设计,就可以做到成本和便利的平衡了。
为什么现在都是小机器采用集成设计?小轴距毕竟续航和空间有限制,目前感觉比较折衷的还是250轴距,集成的机器还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