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替代舵機

楼主(2015-12-13):
請問一下, 目前有那些副廠舵機, 可以給180CFX用...
DS37 或是 DS44可以嗎?

謝謝

楼主:
請問藍箭D05180MG是不是有兩個版本?
我手上有黑色的, 看台灣這的拍賣網說會有抖舵的問題, 我自個飛也可以感覺有輕微的抖動問題.
不知是不是要白色的新款的才可以?

我是想問說, 若DS37 或 DS44可以那就省很多了.

謝謝

网友A:
最好不换舵机,感兴趣的话 过来聊聊  86860三零七,180有很多不必要的升级,不是外观党 升级需理智;

网友:
ds37跟ds44尺寸没问题,都能装,应该可以的,就是要改反向跟改插头,地平线舵机都是反向舵机

楼主:
改反向是拆開把馬達線對調就好了嗎?
還有其它要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换舵机,感兴趣的话 过来聊聊  86860三零七,180有很多不必要的升级,不是外观党 升级需理智;

我在台灣, 不知怎麼聊...

网友:
信号线和负极 线对换,中间正极不用。

楼主:
請問電機的正負線要對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