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帖!制作翼展3米飞机

楼主(2015-12-13):
朋友是做广告的,我和他商量后想制作一个翼展三米,飞机的机翼下面写上广告标语,用来做广告宣传用。翼宽40-50CM的飞机,飞机想续航能力时间长点,所以想用电动
滑翔机
的制作工艺,请这方面的专业前辈指导一下!我想用玻纤管做机翼的加强管,用轻木板雕刻成机翼的形状然后外面用KT板包住,大家感觉可以吗?这样维修成本就降低不少,希望得到有这方面技术的大神指导

网友A:
综合来说,感觉比较危险

网友B:
估计不会让飞的吧?越大越危险,你还想在人群头顶做广告。。。

网友C:
3米不大,飞上去还是看不清字。除非飞很低吗?

网友D:
赶脚不太靠普

网友E:
3米确实还不够大,能看清的时候 高度还太低

网友F:
3m从视觉效果上 太小,但是人口稠密区 飞行器太大.你这不是找方案 你这是找事儿 找JingCha请你喝茶

网友G:
建议不要用滑翔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G:
建议不要用滑翔机
飞高了的话就看不见,即使是很大的机翼,都看不见,飞低的话很危险!想打广告用多轴吧。要祸害祸害多轴去。

网友H:
我做过3.5米的!可以借鉴

网友I:
太危险了,我见过摇控飞艇。

网友J:
遥控动力伞,抗风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