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坠机 全程 动飞行排除 罗盘gps 干扰 终于领略了什么叫无助

楼主(2015-12-13):
航拍时间+其他飞行器总共100多个小时了手上有3个精灵2这个是618版本是飞的最少的一台 挂狗4
这种峡谷也是飞过多次,多半是手动飞的。还是比较自信的,(有个lite 无gps经常有飞)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xMjM1NDY2NA==.html

开机 校准 手动模式起飞
这种峡谷gps 非常飘,姿态也不敢 怕干扰罗盘。
起飞后在周围停留了一小会稳定,开始拉升走航线。

1分22秒开始抽筋,努力努力吧飞机拉回,下面是观景台百号人。

1分30 满舵向前 机子还在往飞,看飞机的姿态钱机臂都进入镜头了,运动方向是向后的
1分38 稳住了,立马减小舵量,结果没什么效果疯狂往前冲。
总算拉回来了。适量修舵,手动不能大舵不然直接会翻。
1分44 总算稳住了推点小油 结果突然 掉下来。
1分50秒油门推到最高最终无效还是大僵赢了。

补充:
刚量了电芯电压   三芯均为4.08  v

网友:
飞控出问题了

网友A:
掉到水里还转着桨;没有断电;掉下来前有没闪红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直接掉下来是飞控问题还是电池没电引起;想知道飞机拿回来后电池的电压是多少;应该对这个电池进行一次 ...

电池没有问题卡的紧,电压也不至于满油还往下掉。

网友B:
我之前也收过一个二手飞控,飞机会不定时的朝某一个方向飞(云台也会向相应的方向倾斜),但是打舵可控,估计就是IMU出问题了吧,后来被我退给卖家了。

网友A:
升级固件后有没进行过imu高级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收过一个二手飞控,飞机会不定时的朝某一个方向飞(云台也会向相应的方向倾斜),但是打舵可控,估 ...

我这个飞了大概30多个起落了,在峡谷里出现过一次罗盘干扰,切手动正常飞回来。
这次完全是疯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后有没进行过imu高级校准;

校准过,出门前还专门接电脑检查了一下imu 的范围值。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给错了信号飞控;搞得飞控乱发指令了,具体什么原因还得检修结果出来才知道;不过你不用发回厂了;掉过水厂家都不修的;我这是专业治掉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到水里还转着桨;没有断电;掉下来前有没闪红灯

所以比较难解。不按套路出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接收机的问题给错了信号飞控;搞得飞控乱发指令了,具体什么原因还得检修结果出来才知道;不过你 ...

gps  罗盘  躲过了,最后来个imu 真是防不胜防。

网友:
引用 楼主:
gps  罗盘  躲过了,最后来个imu 真是防不胜防。

整个动力系统环节这么多;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可以炸了;所以玩这个炸机是固然的;只是早炸晚炸的事。人品好就时间长点;人品不好就哈哈了;

网友C:
搂主,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我玩过一回更大的,S1000、A2飞控挂5d3
拍一个类似于汽车广告的东西,GPS模式,低空全速前进,之后飞机停不下来,俯仰杆拉到最底才能勉强稳住,但是一松手又还是全速飚走。
当时快速切换飞行模式至少三次以上才恢复,打到姿态确定操作面正常之后紧急降落。
安全起见,落地后换电、重新校准imu和指南针,之后的飞行一切都正常……
回头立马把当时iosd里的数据、DVR和当时同事用手机拍的我在地面操作的视频一并发回大疆求解
他们的回应是:接近最大起飞重量的飞行器大俯角高速飞行导致imu测量数据溢出,并且出错的只有俯仰角数据(否则飞机不可能完整的回来)。大疆的技术人员说我处置得当,说快速切换飞行模式相当于重置imu,并建议今后尽量减轻起飞重量并且不要做满舵量飞行……
就是这样,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学了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搂主,我好像知道是怎么回事:之前我玩过一回更大的,S1000、A2飞控挂5d3
拍一个类似于汽车广告的东西,GP ...

經驗啊。因为太紧急了下面有人群。顾着拉回来,顾不上切换了。飞机坠在距起飞点7 ,8米的水潭里。

网友D:
没有炸到人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炸到人算好了

是的万幸,而且还有全尸

网友:
你下去游泳了

楼主(2016-01-20):
下去减飞机 那个水刺骨的冰,那天还tm还有冰冻。

网友:
万幸没有炸到人 看来山里不稳定因素太多

网友E:
这就是作的...自以为是....以后少得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作的...自以为是....以后少得瑟吧

依赖罗盘和gps死的更惨,多少人连个尸体都没了。

飞个手动就算嘚瑟了。我也是醉了。

在我手上抽筋过的精灵这个已经是第3台了。

你没碰到就别bb了。

网友:
该炸的不管你手动还是姿态都躲不过。
还是姿态飞飞算了,没了就没了。要拍东西又要看姿态的太累了。
前半段手动飞的视频视角和速度控制的都不好,没什么意思。
用dji的手动飞,还不如配个直升机内,至少飞控还不会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