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疯狂抖动问题,个人分析的结论。抛砖引玉

楼主(2015-12-13):
写了一大段乱糟糟的,简化一下——遥控器自身的2.4G信号,可能会干扰HT8高频头和HCP100S的接收机

---------------------------------------------------------------------------------------------------------------------
HCP100S大家遇到的问题都不少,除了普通问题以外。也有一些对不上频、奇怪抖动、舵机大舵量磨损中联等等奇怪的问题
前几周炸过机,之后粘好脚架后一直没飞,下午出门飞了两下,抖动非常严重。于是拆了一遍机,换了中联、横轴。抖动依旧。于是苦思到现在,刚刚有了点思路验证有效。
不敢说完全确认了原因,发帖让大家一起看看。

现象描述:
我手头主力控是天9一代(可拆高频头),二奶控是Devo7E(刷gale固件没改发射),都是用HT8驰远高频头来玩。
前段时间试机,用Devo7E。现象是有时飞机飞起后狂抖,越抖越厉害,试过几次发现,如果出现狂抖,则拔掉电池,重新插上,90%的情况下抖动消失。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

今天用天9一代飞直机,连续遇到多次加剧抖动问题,重启飞机多次均不能解决。抖动概率极高。刚才翻论坛半天,突然想到我的天9高频头没有拔下来。
于是拔下天9自己的高频头,只让HT8自己发射信号,测试几次悬停。问题基本解决,抖动后不会导致加剧抖动,会自然稳定下来。

结论:
1、“加剧抖动”是由无线电干扰造成的。所以才会有捉摸不定的现象,有些人遇到、有些人没遇到。
由于很多控在外接HT8后,自身依然同时发射2.4G信号,导致出现问题。但是由于无线电的特殊性,和当时对码、频率、协议都有关系,难以反复重现,有时重启就好。
如果不是因为天9一代容易出现抖动问题,又可以插拔高频头。此问题肯定难以确认。

2、HCP100S有“抖动”和“加剧抖动”两种现象,先有抖动,抖动一会儿消失是可以接受的,抖动加剧则无法继续飞。
在高手装机调机的情况下,抖动非常小,不易引起抖动,也就很难产生加剧抖动的问题。
抖动容易在某个转速产生,经我试验,航线模式某个悬停位置容易共振产生抖动(和油门曲线有关,每个人估计不太一样)。还有一个重现方式是起飞20cm时收油门猛落地一下,容易产生抖动。

3、在不加剧抖动的情况下,高转速下抖动影响比较小。转速越高,越不容易抖,抖动持续时间也越短。

PS:得出这么多结论,和我飞机震动较大也有关系。小直机真是个坑。

网友A:
你说的包含很多种情况了。。对拼异常造成的抖动,是必定炸鸡。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解决。偶尔需要上电两三次。
触地抖动是感度过高造成的,如果你能排震完美(0螺距无振,正负螺距无振,打升降副翼也无振)就不会有触地抖动。你还没试过非常猛烈的钟摆,如果触地有抖动,钟摆的时候如果你急打满正负螺距的一瞬间,飞机会抖一下。都和十字盘感度以及震动有关。

对拼抖舵已经确定,是对拼过程中的一些不可确定因素造成的飞机初始化感度异常,综合下来包括,对拼时候飞机和控距离过长,并且中间有干扰(比如你站在飞机和控中间,而且你的屁股兜还揣了手机)会增加对拼异常几率,还有对拼控的位置,比如你是3D降落直接切了熄火,然后断电之后复位了熄火开关和3D开关并且复位了油门遥感,会增加对拼异常几率。

至于触地抖动我已经没有了。并且我的电机冲绕之后,转速超过100S原厂电机大概30%至少。是非常稳定的,100S旋头这块很难高,必须保证中联和主轴绝对的垂直,横轴没问题,大奖配平没问题,才能基本保证0螺距是安静无振的。。。如果要正负螺距都无振需要确保横轴和胶圈绝对的装配 妥当。如果要打升降副翼都无振,还需要确保四个桨夹轴承完好。你把桨夹轴承拆下来,用横轴穿过,稍用力去撇轴承,然后转动横轴,会卡卡的,轴承就要换。

100S因为太猛,齿比转速太高,要调试到完美状态很困难。需要很多经验积累。慢慢来吧骚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包含很多种情况了。。对拼异常造成的抖动,是必定炸鸡。必须重新上电才能解决。偶尔需要上电两三次。 ...

100s能用100的参数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00s能用100的参数飞吗

100没飞过。。。不敢确定。你用100的文件对拼。确定十字盘动作正常。。。
在确定螺距的正负行程夹角差不多就能飞了。。。具体细调看你个人喜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没飞过。。。不敢确定。你用100的文件对拼。确定十字盘动作正常。。。
在确定螺距的正负行程夹角差不 ...

100S应该不能用100的参数飞,100S是单舵机模式且是电调无刷机,而100是3舵机140度模式普通有刷机,设置不可能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00S应该不能用100的参数飞,100S是单舵机模式且是电调无刷机,而100是3舵机140度模式普通有刷机,设置不 ...

有刷无刷问题不大。。。对于控来说都是一个油门信号而已。
至于舵机我确实不清楚了。哈哈。100都是用来杂交MCPX的啦。。。几乎看不到人飞HCP100原厂的。驰援好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刷无刷问题不大。。。对于控来说都是一个油门信号而已。
至于舵机我确实不清楚了。哈哈。100都是用来 ...

光是这两机的舵机模式不同设置就基本不可能通用了,我以前也玩过很长一段时间100的,100性能实在很一般,只适合新手玩玩,100就算用来杂交也比MCPX的杂交机性能差多了所以才没什么人玩原厂1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光是这两机的舵机模式不同设置就基本不可能通用了,我以前也玩过很长一段时间100的,100性能实在很一般, ...

话说MCPX的舵机你知道哪家还有的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MCPX的舵机你知道哪家还有的卖么?

MCPX除了那个专卖MCPX配件的叫A津的人店里还有得买其他店铺现在都没有再卖了,不过我还找到2家还有在售MCPX舵机的店铺,一家是四川的,还有一家是上海的,你可以去搜搜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s能用100的参数飞吗

不可能的,舵机的布局都不一样,有的通道是反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是这两机的舵机模式不同设置就基本不可能通用了,我以前也玩过很长一段时间100的,100性能实在很一般, ...

这些区别对控来说完全是透明的 就像大的无副翼直升机,十字盘,舵机类型之类的都是由三轴控制,控上面一律设置成单舵机十字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