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厢车能装下50CC飞机吗

楼主(2015-12-13):
我的是三厢金典福克斯,想 买油机,30-50CC左右。
好多人都说最好买50CC的。可是不知我的车能不能装的下。
还有DLE35CC这个
发动机
怎么
样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3箱车肯定能装下30CC,我的车放下30cc,垂尾正好到前排靠背这里。50CC没试过,但是估计吧副驾驶座椅前推,应该问题不大。DLE35CC 发动机应该很给力的,不过我用的是DLE30

网友B:
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C:
30cc可以装,前排放倒,斜着装刚刚好。
想装50cc基本没戏,很费劲,但也能勉强装进去。需要以下3步
1.前排连个座椅放倒
2 后座椅的垫子拆掉
3. 螺旋桨和头罩拆掉,把飞机小心翼翼的装进去。很费劲。
4.把司机位置座椅从放倒变成正常状态,开车走人。
三厢车50cc可以装,但是太费劲了。我就是因为这点才换了个suv来装50cc的。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把飞机放在车顶上。

网友D:
三厢车还是弄个30CC吧,福克斯不知道后排放倒下来后与后挡风玻璃间距够不够,如果很矮的话估计还要拆起落架。。50CC就别想啦,估计拆光光能放,每次拆装不嫌麻烦也可以,不然只能绑车顶,话说距离飞场不远的话绑车顶最方便了,建议还是30CC,够飞了,除非你什么动作都能做了可以弄个大的,飞机迟早要炸的,单缸小排量汽油机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稳定,空中熄火迫降失败也是常有的事。。。

网友E:
我也飞50CC,我的车是英朗GT三厢。
装车很简单:后座放倒直通后备箱,机身拆掉升降舵,侧躺着从后备箱放进车里,一定是侧躺。
就是外场麻烦一些,需要20分钟把飞机装起来,然后20分钟拆开,哈哈。

网友F:
能,装过N次。拆机翼平尾可以了

网友G:
DLE的烂死了,我们基本放弃治疗现在本地模友一水的EME发动机,爽就一个字,谁用谁知道。RCGF也比DLE强。

网友H:
2厢车有优势

网友I:
有机身可以拆分的,很方便装车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等这边的飞场建好了再确定吧,预计过了年就可以飞了

网友J(2016-02-05):
紧凑型SUV差不多吧?

网友K:
我35CC的放车里正好,这是装车时要小心。

网友L:
换大众夏朗,随便装,120CC随便扔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