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精灵1连接不上GPS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13):
请教各位大神,小弟的精灵1一直连接不上GPS,指示灯绿灯一闪,红灯三闪。飞上天定不住,随风飘的很厉害。昨天拆开后检查了一遍插头,连接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松动。装上后在很宽阔的地方飞行还是连接不上,高空还是连接不上。这让我很头疼,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请教论坛上的大神们怎么办?

网友A:
连电脑,IMU校准一下,还有地磁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电脑,IMU校准一下,还有地磁校准一下,
校准完还是连接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