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k110,120的尾电机都是反向的吧?

楼主(2015-12-14):
如题,0720和8520是不是都要买反向?

网友:
轴对着自己,是逆时针转动的。问宝的卖家了,他们也不说什么是正转什么是反转,只说无所谓,反了就把线反接就行了。

网友:
转向分正反

楼主:
什么是正转什么是反转?

网友:
2楼说的对,飞机最初就是那样子的,但以后换电机或者换尾桨可以很灵活。可以用作尾桨的有正反之分,还有推力桨和拉力桨(比如小多轴上面使用的),你只要选推力桨即可(拉力桨其实也能用,需要反装有点别扭),然后根据桨的方向把电机转向接对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尾桨向外吹风就对了。逆时针/顺时针对飞机性能没什么影响。
虽然电机可以更换极性来改变转向,但严格意义上说,直流电机是有方向性的,最好还是按照标注的转向工作,电刷在反转的时候工况稍差,对寿命有影响。不过因为小电机便宜,大可不必在乎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