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机,腰推机,尾推机各有什么优缺点?各机型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12-14):
如题前拉机,腰推机,尾推机各有什么优缺点?各机型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
尤其是前拉和尾推机型

网友A:
以下内容的前提为:动力配置相同情况下

前拉:速度慢、稳定、易操控。适合像真机、特技F3A、3D等动作

腰推:多数用于航拍,重心更稳定,飞行姿态平稳。

尾推:速度快,相对以上机型灵敏许多,动力强。

这个看你追求啥,新手的话,前拉上单翼比较好。

网友B:
前拉机,飞得稳

网友B:
前拉机:稳定,效率低(机头会遮挡气流),容易伤到桨和电机
背推:效率高,桨和电机不容易伤到,抗失速性能好(气流直接左右在平尾和垂尾上),哪怕机翼已经失速,但猛加油门情况下尾巴还是好使的。
后推机,效率高,有时候会伤到桨。
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的前提为:动力配置相同情况下

前拉:速度慢、稳定、易操控。适合像真机、特技F3A、3D等动作

新手最好是背推(或腰推),前拉新手就等着换桨换电机修机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下内容的前提为:动力配置相同情况下

前拉:速度慢、稳定、易操控。适合像真机、特技F3A、3D等动作

学习了

网友:
不错,楼上都讲的挺详细的。受用了。

网友:
前拉在低速情况下,舵面效率较后两者会高一下,毕竟有浆气流,失速的3D动作都是前拉机也是原因之一,但是就是炸鸡损失大
腰推的话,一般会有明显的下推角,保护电机和浆
尾推的话,推进效率高,灵活,保护电机,浆,
新手不推荐前拉,应该买个腰推的好小子,这种实心EPP抗摔,好修,

网友(2016-05-14):
头拉一次一个桨,都是素的,没有每次换电机都不错了,本人新手,苏27开始入门,KV1400,桨8060,翼展72,中心好找,飞行好控制。

网友:
没有尾舵的飞机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