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50L舵机臂呈外八字,请教怎么破.

楼主(2015-12-14):
请教各位老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更换加长的球头吗。

网友:
用加长的球头

网友:
ls 说的对 十字盘的球头不对,要换加长的

网友A:
亚托这个电调怎么好像不能储存设置了呢,设置超柔和启动总是无效。
楼主有说明麻烦给我发一份,wangliganglouxue@163.com,非常感谢。

网友B:
十字盘球头已经是加长的了,其实可以不用管,亚拓的也有点八字的,我的这样已经轻3D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托这个电调怎么好像不能储存设置了呢,设置超柔和启动总是无效。
楼主有说明麻烦给我发一份,,非常感谢 ...

sorry啊 我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盘球头已经是加长的了,其实可以不用管,亚拓的也有点八字的,我的这样已经轻3D半年

确实是已经用了加长的十字盘球头了,如果还要用加长的,就只能加长舵机臂了

网友C:
换回原厂舵机臂球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回原厂舵机臂球头吧~

哎 就是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 就是找不到了 不知道是不是丢了

飞越 富丽.... 欢迎你

网友:
十字盘 不能更换加长球头,这样会破坏十字盘的120°,只能在舵机臂上下功夫,给舵机臂球头加长,但加长后 舵机臂受力更大,也就不适合用易碎臂了,非常容易变形;

看是否纠结这一点

网友:
球头用错了!

楼主:
反过来用?

网友:
舵机臂反装会好一点~~
其实你可以换冰人新出的450l专用的十字盘~
他那个加大了外盘直径~
另外看冰人店里说不建议用加长球头~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舵机臂是有加长球头的,你不会扔了吧。

网友:
是舵机臂球头换长的

网友:
你舵机臂要换加长的球头口不是十字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