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了deviation4.0.1固件的D10如何使用USB HID功能?

楼主(2015-12-14):
协议里有一个HID协议,我详细看了英文说明书,说这个协议可以把遥控器变为一个usb摇杆,在某些游戏中使用,但没有更详细的描述了,如何用呢?我想用遥控器玩一下微软的模拟飞行软件。

网友A:
连上usb 打开hid功能 打印机与设备里会有个摇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上usb 打开hid功能 打印机与设备里会有个摇杆

用加密狗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加密狗连吗?

直连  就是把遥控器当成摇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连  就是把遥控器当成摇杆用

直连怎么练,,插口都不对  遥控器是圆的 电脑是USB

网友:
遥控器上不是有usb么

楼主:
好啦,测试成功,选一个模型然后选择usb hid协议,然后用usb线直接连接遥控器和电脑usb口,然后电脑发现新硬件,自动安装驱动,到控制面板里面校准摇杆即可使用。最多有八个通道,把副翼摇杆映射为遥控器一通道,升降摇杆映射为二通道,油门三通道,方向四通道,其他通道随意,打开微软模拟飞行软件,可能需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通道反向(在遥控里设置也可以),测试一下就ok了。四个主要通道都很好用,也可以指定两个通道当做放起落架和放襟翼的开关,唯一不爽的是没有苦力帽,切换视角不方便,就操作而言还是不错的,比用键盘鼠标会强很多很多……

楼主:
没用过这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