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liet地面收星正常,起飞丢星

楼主(2015-12-14):
如题。NAZA-liet+原装GPS.达亚550架子,3508+12*38浆,前段时间飞的好好的,最近出现,地面闪灯正常(大于6颗星)一起飞灯就红灯三连闪,并且无定点效果(丢星)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
自己的帖子,自己顶。等高手出现

网友A:
我遇到过,还在解决中……!同样期待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还在解决中……!同样期待解决方案!

有了解决方案记得分享哦~都是炸疆的难兄难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了解决方案记得分享哦~都是炸疆的难兄难弟。

那是,一定分享

网友B:
地面闪灯正常(大于6颗星)一起飞灯就红灯三连闪。。貌似跟GPS无关了,看看GPS线是否有问题,起飞后震动大是否线接触不良了,再检测下电源模块输出电压,起飞与不起飞的不同之处在于机架一动一静,电流一大一小,再也想不到其它原因了

网友B:
找不到原因换非凡的GPS试试,如果是飞控的问题自己是无法解决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闪灯正常(大于6颗星)一起飞灯就红灯三连闪。。貌似跟GPS无关了,看看GPS线是否有问题,起飞后震动大 ...

谢谢啦,GPS线是有点松,回头用胶固定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原因换非凡的GPS试试,如果是飞控的问题自己是无法解决的了

貌似非凡的GPS338吧,还是小贵。实在没的办法了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非凡的GPS338吧,还是小贵。实在没的办法了只能换了

收2手,我收了一套460,带LITE

网友C:
首先考虑 gps模块供电不稳定造成重启啥的,因为起飞后其他部分用电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考虑 gps模块供电不稳定造成重启啥的,因为起飞后其他部分用电剧增

有啥方法解决呢,换电源模块?

网友:
di第一:给飞控单独供电试试  第二:检查GPS接线和是否里面碎瓷了

网友D:
你只丢星啊,我一用原装GPS就抽风,早不用lite了,

网友:
是线松紧的问题,我遇到过,飞完回来调参的时候认不到GPS,断电插紧就认到了,

网友E:
不太清楚

网友:
可能就是线松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只丢星啊,我一用原装GPS就抽风,早不用lite了,

有同感,炸疆就是不靠谱。现在用啥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同感,炸疆就是不靠谱。现在用啥控?
apm ,pix ,p2,c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