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C 斜盘问题 在无副翼陀螺仪模式下 十字盘混乱 有无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14):
T10C遥控器  72 (非2.4)
线路反复验证过,插对了的
500 直升机,目前第一步是调整斜盘动作,在普通有副翼情况下  正常,但是一接上几个无副翼陀螺,虽不会乱抖,舵机偶尔出现嗞嗞声,主要问题:打杆时,斜盘动作是错乱的,(正反向已经试过,SWASH AFR三个值得正负都试过)而且行程也有问题

陀螺仪(K8 龙卷风 3G等几种)
斜盘舵机:春天Spring SM-S3471M 全金属数字舵机
锁尾S9254

求教设置过无副翼的模友, 以下动作是否正常
如果以下正确,还能排除其他哪些问题!!!!

实在是感谢了

网友:
SWASH    H-1  <---------选

然后在尝试以便调机

楼主:
果然是这个问题,现在设好了,等待下一步设置,太感谢了,折腾了两天这个问题
是否无副翼的陀螺仪都设置这个H1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