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遥控的摇杆怎么调松紧,以前看过一片帖子,找不到了

楼主(2015-12-14):
提示:

网友A:
拆开后盖。

网友B:
我调的很松。到不是考虑准不准,主要是紧了太累手指,飞时间长了手指疼。
理论上越紧应该越精确,因为太松了以后手指不是很能通过杆力分辨摇杆的位置。不过也看个人飞行习惯。
一般遥控器,包括D10,调松紧都是拆开后盖拧固定弹簧的螺丝。

网友C:
拆后盖,调里面的弹簧螺丝。

网友D:
拆开 会看见弹片一侧有一个螺丝 松紧自己调就可以了 很简单 不过拆开后盖子小心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