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紧螺纹的电机 螺母上紧的方向应该是和电机旋转方向相同吧

楼主(2015-12-14):
自紧螺纹的电机 螺母上紧的方向应该是和电机旋转方向相同吧
今儿装 GT 250 一套的那穿越机
发现里面少一根铝柱 而且 电调不带bec 模型 还得配个bec
而且按照右上角电机为ccw 感觉螺木上紧方向不对 上紧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相同的
这模型电机ccw 和cw都表反了吧

网友:
与旋转方向是反的正常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装螺母的时候螺母不动 电机朝旋转方向转动 如果螺母是越来越紧的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  装螺母的时候螺母不动 电机朝旋转方向转动 如果螺母是越来越紧的就对了

嗯 是的 特么的 电机上的cw ccw 真的标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