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pro的童鞋请注意!!

楼主(2015-12-15):
gpro通电自检后,请检查舵面修正是否正常后再起飞!!本人手上2颗gpro其中一颗通电自检后 舵面修正无反应 遥控舵面正常 拔1_2次电后再次通电方才正常 如遇此情况万不可起飞!

网友A:
对什么做何种动作,Gpro无问题时,
什么部件应该是有什么样的反映?

网友B:
大家都这样么?还是个例

网友C:
哇,不会吧。这么大的BUG

网友D:
电子设备很正常,苹果还自动关机呢害的我闹钟没响迟到了。。。。。。。。。。。不过也是偶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