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买的NAZA-H 通电后黄灯爆闪, 链接调参后通道监视器全部无效

楼主(2015-12-15):
遥控器T8  14SG都试过了  接收机 7008   617  6208  普通连线和SBUS连线也都试了   链接调参软件其他都正常  只有通道监视器全部无效   通电为四绿之后黄灯爆闪,第一次通电到现在都这样
保证没有连错线  求解

主界面通道检测就不对

状态开关设为7CH   aux1  aux2 都试了  全部没有用  左右都不会滑动

然后进入下一个  所有遥杆都没有反应    求教

技术请回答一下   是我没搞对还是确实有问题

网友:
失控保护啦

网友:
GPS  姿态  手动

网友:
选用单独BEC供电。选用单独BEC供电。

网友A:
所有问题在第二张图,三个杆的行程改下,就OK了

网友:
就是那个U要对应GPS  姿态  手动,你都没对应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问题在第二张图,三个杆的行程改下,就OK了

查看一下是不是接收机没有和遥控器对上码,闪黄灯的意思是飞控处于失控保护状态,但是看你第一幅图就看出来飞控没有检测到遥控器,导致失控保护!检查接收机和飞控是否连接正确,接收机和遥控器是否已连接,检查飞控上的接收机模式是否对应。

网友:
我记得NAZA一代如果天气冷,在自己加热的时候也是黄灯爆闪的

网友:
要么是没有连接遥控器,或者是你的飞行模式控制的那个通道的位置不对,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你的遥控器没有设置好,要仔细看说明书,手动成蓝色,可以启动,三档开关拨动可以控制手动姿态GPS(蓝色),一切就正常了,这要在遥控器里调。m

网友:
看说明书,重新调整遥控器,调到手动姿态GPS都能出现蓝色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