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一下四轴 大伙给点意见

楼主(2015-12-15):
(无正文)

网友:
这不就是黑羊的那个蝗虫机架么?

网友A:
电机座这么高会不会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这么高会不会晃啊

为了使用广角 WIDE 最广 电机才升高,为了不拍到桨

网友:
电机座的结构不好,不稳定,不结实,不好调,强度不行,容易震动。你再想想别的方案,大疆的方案可以参考下。

网友:
你这样升高电机..还不如把云台下放呢..还省材料节约重量外加减小震动

网友:
{:1_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