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升级求教

楼主(2015-12-15):
去官网注册会要求上传一个XML文件。翻看说明书得知这个XML文件,在序列号界面,选择”EXPORT“可以导出到SD卡。现在问题来了。在这个序列号的界面,”export“是不能选的(已按照说明书,按下并保持滚轮键同时开机),一直无法导出。向高手求教一下。要如何操作。因为这个控是和二手的,不懂是不是之前就导过,就不能再导了。

楼主:
沙发自已做一下。

网友:
可以导出的,好久我也忘了,不行就手动输入序列号呗

楼主:
我回去检查一下。是不是,SD卡的写保护开关锁着。

网友:
不行手动输入,好像区分大小写。

网友:
导出?DX9不懂,我的DX8是注册好后,如果能升级,把升级文件放到SD卡里,在控里选升级就行了。你这个导出是啥意思呢?

网友A:
手动输入序列号,然后下载更新固件,拷在SD卡里,插到DX9上面,开机自动升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动输入序列号,然后下载更新固件,拷在SD卡里,插到DX9上面,开机自动升级的

楼主:
目前已经解决是SD卡写保护的问题,现已升级至最新版本。DX9注册时要求上传XML文件,这个文件由控输出的SD上。官网产品注册成功后,下载的固件也只能本序列号的控才可以用。应该是为了防止盗用正版的序列号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