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科尔02s

楼主(2015-12-15):
请问各位  02s碳纤维机身  最大可以放多尺寸大的2s电池? 有什么400到550毫安的2s电池可以塞的进去。 不想二块1s的串联

网友A:
碳纤维脚架?14x2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脚架?14x26的

14高  16宽吗

网友A:
14高26宽。长度无所谓

网友:
两块1S串联就可以,只要能装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高26宽。长度无所谓

好的  谢谢

网友:
雷鹏550毫安的,完美解决

网友:
两块900毫安1S,不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