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550最大能上几寸桨

楼主(2015-12-15):
六轴550最大能上几寸桨
电机是2810.750KV机架轴距550.
来个人指导下,在不打浆的情况下。

网友:
应该看点电机吧

网友A:
只能上10寸 这电机憋屈了

网友:
550/2/25.4=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上10寸 这电机憋屈了

要上13寸浆的话2810的电机能带的起吗?我打算加轴距。550加到多少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上13寸浆的话2810的电机能带的起吗?我打算加轴距。550加到多少好?

4s上12寸效率比较好 六轴的话起码要640才能上

网友:
12寸桨,加到 620mm 试试。
13寸桨,加到 671mm 试试。

网友B:
550 13寸桨基本会打到吧,而且你2810 750KV的电机带13寸桨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吗?个人觉得用10寸桨都略嫌有点大了
要推13寸桨的话,最不济也得3508 580K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 13寸桨基本会打到吧,而且你2810 750KV的电机带13寸桨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吗?个人觉得用10寸桨都略嫌有点 ...

2810上几寸的浆最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550 13寸桨基本会打到吧,而且你2810 750KV的电机带13寸桨这是要作死的节奏吗?个人觉得用10寸桨都略嫌有点 ...

他的是6轴,10寸估计都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