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K110的同学请进

楼主(2015-12-15):
K110单机款,除了飞机本身,厂家的标配还包括了哪些东西?包装是怎样的?包装盒大概有多大尺寸

网友:
直接问卖家

楼主:
有套机,包括控,鸡鸡,备用大桨,尾桨,大齿,螺丝刀,一450mah电池一节。

网友:
就是没有高频头。

楼主:
现在都3个控了,再买hcp80都4个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套机,包括控,鸡鸡,备用大桨,尾桨,大齿,螺丝刀,一450mah电池一节。

好的谢谢

网友:
单机的话只有飞机,有一些飞机的单机会有送说明书

网友:
一副大浆,两个尾桨无尾备用电机。电池一个。充电器1个支付futaba已对频成功

楼主:
恩 我现在也在用刚买的14sg在飞
感觉3d模式下太灵活,设置了75的行程,50%的exp,飞机还是很贼,和100s和ncps比太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现在也在用刚买的14sg在飞
感觉3d模式下太灵活,设置了75的行程,50%的exp,飞机还是很贼,和100s和n ...

设置下大小舵,会好点。开始我的110也是很贼,设置-20要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我现在也在用刚买的14sg在飞
感觉3d模式下太灵活,设置了75的行程,50%的exp,飞机还是很贼,和100s和n ...

你好我问下,我的是K110,FUTABA的遥控油门直升机默认是反向rev,需不需要调过来,还是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问下,我的是K110,FUTABA的遥控油门直升机默认是反向rev,需不需要调过来,还是就这样

我的14sg里所有通道都是正常不需要反向

网友B:
标配的控!起飞得快推到顶呢才能起飞,六通下太活!不敢练倒飞悬停!不知怎么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标配的控!起飞得快推到顶呢才能起飞,六通下太活!不敢练倒飞悬停!不知怎么解?

有个不知道算不算办法的办法,你把浆距变到负,手拿飞机倒过来起飞,我看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标配的控!起飞得快推到顶呢才能起飞,六通下太活!不敢练倒飞悬停!不知怎么解?

原装控默认的螺距曲线过于保守 调大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控默认的螺距曲线过于保守 调大点即可

没错,其实那个螺距曲线是针对120的,因为这两款机用的控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不知道算不算办法的办法,你把浆距变到负,手拿飞机倒过来起飞,我看行

昨晚我还真就是按你的方法试了一下,一个人飞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装控默认的螺距曲线过于保守 调大点即可

昨天我拿着控参数一顿调,然后就悲剧了,右舵机可能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其实那个螺距曲线是针对120的,因为这两款机用的控一样

没调试过控啊,就想着自己买个自己学着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我拿着控参数一顿调,然后就悲剧了,右舵机可能坏呢!

调控是调不坏舵机的 你是不是改斜盘形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调控是调不坏舵机的 你是不是改斜盘形式了?
昨天请一高手一顿调试!调试好呢!但是现在悬停后一松舵就往左边跑!飞的时候只能掰着舵飞!遥控器不知道怎么调啊!又没有遥控器的详细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