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V8自动微调,手动微调解决飞机自旋不能定点问题

楼主(2015-12-15):
K8性价比高,物美价廉一直是刚入模的朋友首选陀螺仪,我的是蓝色版,使用快2年了大概600起落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尽管后来还买了个金脑,但无法调校的适合自己,现在主要还是用K8。很多老手都不再使用K8了,让很多刚入模选择了K8的朋友不知道如何调试。最近发现很多人为K8自旋不能定点烦恼,就把用K8的体会给大家分享。不管K8还是V8为避免混淆,以下统称V8。
准备工作:
自动微调是V8很好一个的功能,当机械部分和机体重心调校好后并且软件其它数值设定好最后再来完成。
1、依次打开V8软件,打开遥控,油门锁定开启(安全起见拔掉电机线),USB线连接V8和电脑,最后连接电池
2、V8软件首页,取消主旋转翼及尾部旋转翼专家模式控制回路最优化,勾选激活自动微调。
3、断开电池,断开USB连线。
户外调参:
  为保证微调准确,需在无风或微风条件下进行以下步骤。
1、打开遥控把普通、特技、油门锁定模式螺距曲线设置为 0-50-100,油门锁定开启。(V8只认螺距,油门曲线用自己常用的就好,50为0度螺距位置)
2、油门摇杆置于顶端,连接电池,通电后的十字盘会在最大正集体螺距位置抽搐两下,证明已经进入了自动微调
3、油门摇杆回到中点0度螺距位置,注意不要回到负螺距,不然的话V8会认为微调已经完成。
4、关闭油门锁定,慢慢起飞。用常用的转速,悬停时距离地面一米以上(为消除地效),场地足够大的话任由飞机飘,一分钟左右落地。不要大动作移动飞机,如果觉得飘远了小舵量修正再飘回来,尽量少打舵为原则。
5、降落后打开油门锁定,将油门摇杆打到底,自动微调结束。将飞机电源断开,10秒钟后重新上电按正常方式起飞自旋几圈,如果不够理想请重复2至4步骤,多调整几次效果会更佳,特别场地不够理想情况下。此时再打开V8软件并连接电脑你会发现自动微调的时间一栏变成了绿色,并且副翼、升降、尾舵数值都有了变化,勾选主旋转翼及尾部旋转翼专家模式控制回路最优化,关闭自动微调。防止以后误操作启动自动微调。
然而现实生活中无风的日子很少,有的季节一个月也碰不到一天,难道要继续等么。别急,V8还有一种办法也可以让飞机自旋时候不会偏移。在风力、风向较为稳定的条件下,飞机悬停至1米以上(消除地效),慢速向左自旋,在没有动升降舵前提下如果飞机向前飞就在V8软件»十字盘»专家模式左旋转2度。点一次按钮是5度,2度可直接在下方角度一栏输入数值。反之如果慢速向右自旋飞机向前飞则十字盘右旋转2度,调整后升空试飞,一般左右5度内可以调整到原地自旋,建议如果超过3度的话回头检查机械部分和机体重心调校。
以上如有错误地方望指正,以免给人带来误导!

网友:
自旋不是就要自己修正么,如果自己能定点后面不好练习了吧?

网友A:
那个你的意思是不是油门摇杆要在控的零刻度以上?零刻度是零螺距  零螺距以上油门曲线自己随便设置 只要不降到零刻度一下就行是吧?

网友B:
自动微调打开 起飞以后左右慢速自旋几圈你会发现自旋不再跑偏。。。

网友C:
做完所有调试后 关闭控制回路 最优化 再做自动微调,自动微调是最后才做的,做完了也不用再打开控制回路最优化,

网友:
太给力了。回去试试。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你的意思是不是油门摇杆要在控的零刻度以上?零刻度是零螺距  零螺距以上油门曲线自己随便设置 只要不 ...

油门曲线随便设,普通还是定速都没有影响,V8只认螺距,当微调打开后油门摇杆再回到负螺距位置时候,V8就认为自动调已经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完所有调试后 关闭控制回路 最优化 再做自动微调,自动微调是最后才做的,做完了也不用再打开控制回路最 ...

个人觉得控制回路最优化需要在不同风力条件下多次调试,包括顺风、逆风、侧风,所以我会在自动微调结束后把控制回路最优化打开,一直到很尾巴在各种情况下表现很好才会选择关闭,就算不关闭也觉得对自旋没有影响。以上仅个人见解,不对地方望指正,以免误导别人。

网友:
出来分享就要顶

网友D:
我来发表一下看法:第4项我的理解和楼主恰恰相反,应该是在无风环境让飞机自旋的同时准确的打舵修正尽量保持定点,一分钟是V8学习记忆的过程。这个功能是弥补飞机重心不对称和直升机悬停状态时机身右倾还有其它扰流干扰对直升机自旋时偏移的一个补偿,当你在人为修正的时候陀螺仪感知记忆需要的舵量从而达到自动微调修正的目的。如果你不打舵修正V8就是一片空白,无法知道该如何补偿。个人理解愿和大家交流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发表一下看法:第4项我的理解和楼主恰恰相反,应该是在无风环境让飞机自旋的同时准确的打舵修正尽量保 ...

学习了,改天试试

网友B:
最好在家里调,可以做到完全无风。但是效果呢,一般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在家里调,可以做到完全无风。但是效果呢,一般般

将军,不是谁都能在家里飞滴,其实机械部分和机体重心调好、再把震动降下来的话用自动微调意义也不大,差不了多少。

网友E:
感觉挺有难度的,重来没怎么认真调过的飘过,一直都是将就飞就行

网友F:
LZ 沒理解 VB 優化選項是做什麼用的...

VB 的 XYZ 三軸優化是校準"滾速率"的優化
也就是說維持這三軸的前後左右水平的滖速到達一致的優化
理論上來說,這三軸的優化是可以"不必做"的
但有些機體有些癖性,最常見是尾巴的左右自旋速率不一致
此時尾巴的優化就很明顯了
主旋翼的優化也是一樣,如果你滾起來感覺不出差異
那其實不做也無妨,就算做了,那個數據也不會有變動
個人經驗,供參.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 沒理解 VB 優化選項是做什麼用的...

VB 的 XYZ 三軸優化是校準"滾速率"的優化

同意,主旋翼控制回路最优化只要十字盘调好,拉杆长度一致的话根本不需要做优化。尾旋翼控制回路最优化不做的话不能保证左右自旋速率一致。个人是通过两个数值来调节尾舵机拉杆让两个数值一致或者接近的方法让机械部分更完美的。有的朋友只是把飞机装起来,然后就把调机的工作交给了陀螺仪。其实只要把机械部分和机体重心调好、把震动也降下来的话自动微调什么的都不必要做的,陀螺仪要调的只有飞行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挺有难度的,重来没怎么认真调过的飘过,一直都是将就飞就行

花点时间把飞机调好了,炸机都少了

网友:
调机要做到精确,飞起来都很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主旋翼控制回路最优化只要十字盘调好,拉杆长度一致的话根本不需要做优化。尾旋翼控制回路最优化不 ...

我上面扯了那麼多,結果把最重要的一句漏了...

做完優化後就不要再勾選優化選項了,記得要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