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上X3还是亚拓450L

楼主(2015-12-15):
不知道应该上泰世X3还是亚拓450L  价格都差不多 感觉X3还要贵一点

网友:
我也想上x3

楼主:
昨天算了以下下来比450L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算了以下下来比450L还贵

都说X3好,就是贵点,炸鸡成本高

网友A:
都会变成富丽~

楼主:
哪一个后期维护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天天有人问这个问题 lZ往后翻两页 绝对比在这个帖子得到的东西多

网友:
如果你是新手,则450L。
因为有大量的配件供应,价格还便宜。
改装空间也大。

x3是好机,但是,练习用成本稍高。
还要注意配件是否好买。

网友:
初学者还是选炸机成本低的吧,购机一次,买配件是多次

网友B:
富丽465空机机身,冰人皮传尾巴套,飞越十字盘和旋翼头,轴承全换正大的,用垃圾玻纤360mm桨,经济又实惠。
不过话说,新手还是飞越450吧,其他的是都浪费钱

网友:
450L和X3还是选X3好,新手不要450L直接450比较好,

网友C:
都不推荐,推荐凤凰

网友:
凤凰+1 哈哈哈

网友:
我可以推荐RF吗?

网友:
新手推荐凤凰    最好5.5H版

网友:
这个问题看到好几个了,搜一下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不推荐,推荐凤凰

凤凰已经要飞吐啦

网友:
感觉X3还行,轴传的少一级传动,皮传的炸鸡成本低,就尾巴有点抖,需要好好调一下

网友:
会起降吗?能搞清楚方向吗?会调机吗?工具齐吗?如果前两个答案是否定,请老老实实模拟器。如果后两个答案是否定,你炸鸡后退魔概率很高。

网友D:
我是X3,富丽465,450L都有,说说我的见解。
先说X3的确是台好机,绝对是新手晋级的不二之选,配件稍贵,没有副厂,但是耐炸,毕竟三轴粗一个等级。这样新手在找毛病的时候会容易很多。
450L我是入了X3和465之后再入的二手的(95新),不得不说450L的精度很好,曾经一直以为好好调整我的465,升级一些冰人件就能跟450L差不多,但是现在看来,的确不是一个级别的,我理解是不是在侧板精度上的区别了。
从手感上,450L飞起来很轻盈,声音也尖一些,感觉做动作更灵活,X3稳重,感觉飞起来很踏实的感觉,动作兢兢业业,稳扎稳打的感觉。一个敏捷型,一个力量型。
目前我自己是拿465作为调机的练手工具,非得练习把465调的好飞起来,随便调,随便炸。450L跟465 95%都一样,但是精度高。个人建议如果真飞450L,大齿盘,驱动小齿盘,传动等关键部件不要用副厂,否则跟买465一个样了,脚架固定座什么的无所谓了。450L一炸就换轴,没什么商量的,否则查震动能痛苦死。
我个人安排:465调机加随便瞎飞,炸了不心疼;450L学习和适应灵活的操控;X3稳扎稳打学习像大机的过度(因为入了380,即将入570),虽然还在模拟器倒飞阶段,实际只敢稍快一些的圆形航线了,预计未来做倒飞动作都是由450L和X3完成了。
个人以一个新手的角度给你的参考,也许大神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在学习中。祝兄弟爽飞、不炸,玩的高兴和愉快~~~

另外:从我飞了飞越的经验来看,如果想长期玩,没那么在乎相对于未来很小的资金投入的话,飞越可以过滤掉,因为炸机了之后,新手找问题排震太他妈痛苦了。我当初买的450配件多到可以再组几架450了,后来都出了。新手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是机器有问题,还是调机有问题,还是自己技术问题,这样会走很多弯路。如果想长期玩下去,不如将练习机一步到位,调机时很多问题就排除掉了。毕竟,两千左右的练习机跟未来的500级以上的机器的价格相比,九牛一毛,纠结这点儿钱没太大意义。当然如果还是学生,或者经济第一位的话,当我没说,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都不容易。飞越拿来练习肯定也没问题,查错时对于新手需要排除的问题稍复杂一些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X3,富丽465,450L都有,说说我的见解。
先说X3的确是台好机,绝对是新手晋级的不二之选,配件稍贵,没 ...

四个字!!!相当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丽465空机机身,冰人皮传尾巴套,飞越十字盘和旋翼头,轴承全换正大的,用垃圾玻纤360mm桨,经济又实惠。 ...

450绝对经济实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四个字!!!相当到位!!!

兄弟对于你的380不幸逝世,万分节哀呀。。。。
我的青花瓷刚刚拿到,舍不得装了。哈哈。还收了损友的富丽380,拿来布你后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对于你的380不幸逝世,万分节哀呀。。。。
我的青花瓷刚刚拿到,舍不得装了。哈哈。还收了损友的富 ...

哈哈,380真是用来飞的,用来看的,用来装B的,骚就一个字,真的漂亮,但是练习的话,还是x3好,380空中辨识度较差,太安静也不爽, 个人感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会变成富丽~

富丽480出口版,我学生想入这个

网友:
x3机子不错!但是,,,,,多关注泰世消息吧!我都考虑要不要换换飞机

网友F:
大神上什么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上什么都一样!

哈哈 正解 我已经确定亚拓450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X3,富丽465,450L都有,说说我的见解。
先说X3的确是台好机,绝对是新手晋级的不二之选,配件稍贵,没 ...

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