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图传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5-12-15):
在闲鱼收了一套5.8g,832的接收发射套装。装机后发现,直线距离100米开始就断断续续的,最多200米。就会出现断信号的情况。短则1到2秒,多则8到9秒。飞的那叫一个着急。垂直距离更不用说了。30米开始没断断续续的。上了100米就直接没了。

现在在考虑是什么东西导致的这种问题。因为用的6s电池。不能直接给发射供电。所以加装了一个降压模块。12v输出。接收方面用的是一块3s,500毫安的独立电池供电。接收方面是没问题的,

现在考虑的是降压模块会不稳定?还是说有很强的断断续续的干扰?

注明:起飞地点的旁边有一座信号塔。不知道什么用的,如果是信号塔的干扰,也不会是断断续续的吧。

网友A:
跟我出现的问题一样,不过我的接收是和屏幕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出现的问题一样,不过我的接收是和屏幕一体的

按照淘宝卖家的说法,是由于发射端的电流不稳定,这等有时间把接收端电池挂上去测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淘宝卖家的说法,是由于发射端的电流不稳定,这等有时间把接收端电池挂上去测试了。

电流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稳

不一定。

网友:
本人使用的也是这款发射机,虽然不是官方的,但从本人使用的效果看,楼主的这款距离确实短了点。、

本人的832发射机搭配鹰眼的接收机,垂直上升到300米出现雪花,直线350米之后才会出现雪花。

网友B:
使用环境也有关系

网友:
天线换换吧

网友:
换个供电方法看看吧。我用832,独立供电,原装的棒子天线,地面直线无遮挡超过600米。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D:
基本都是供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是供电的问题。

如果这样说,那就换一个大点的降压模块,

网友E:
天线要竖直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线要竖直装

是竖直的。刚才排查问题。在屋内。取掉接收的天线就信号稳定。装上接收天线的话。稍微移动下位置就断信号了,接收天线不会坏吧?

网友F:
天线问题,建议把视频上的天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问题,建议把视频上的天线换了

视频?你是说的接收天线吧?

网友G:
对频点没对好,你会发现其实好几个频点都能收到,近距离看不出来,以为是对上了,其实不是最好的那个,我的ts835也是这样,要拉远选一个最好的出来,

所以,如果有钱还是不要买手调频率的,买自动搜频的好得多

网友H:
距离太短了,供电应该问题不大,天线应该也问题不大。是否是收的5.8G图传有问题,放大器烧了?建议楼主测下5.8G收发模块电流。正常应该300ma左右。低于100ma可能就有问题了。我和楼主一样的5.8,棒子天线。发射16V供电。接收用5V升压到12V供电。发射放阳台。地面拉距达6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你是说的接收天线吧?

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说,那就换一个大点的降压模块,

你搞块电池独立供电里面拉下距试下再说呗。

网友I:
天线可以垂直地平线吗 你这平行地平线 再看你 接收机天线垂直地平线 难怪会距离短   发射接收 天线相互要平行
垂直距离肯定短了
再一个就是 接收天线和 控的天线两间距要大于20cm  不然干扰天线也要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线可以垂直地平线吗 你这平行地平线 再看你 接收机天线垂直地平线 难怪会距离短   发射接收 天线相互要平 ...

上天的时候是垂直的。

网友J:
天线方向都不对,换蘑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搞块电池独立供电里面拉下距试下再说呗。

嗯。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天线方向都不对,换蘑菇试试

上天的话是垂直的。两根天线是平行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频点没对好,你会发现其实好几个频点都能收到,近距离看不出来,以为是对上了,其实不是最好的那个, ...

832不是手动拨频的。而且相近频道差别很大,屋内都能试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距离太短了,供电应该问题不大,天线应该也问题不大。是否是收的5.8G图传有问题,放大器烧了?建议楼主测下 ...

是啊。怀疑是接收天线的问题。但是手里没多余的。没法测试。

网友B:
这个发射有真假区分的,之前有位魔友就介绍了这个真假发射的拆机图

网友K:
换蘑菇天线 注意 是左手 还是右手 (lhcp  or rhcp)  要一对买
供电模块 如果是RF干扰 就比较麻烦 换供电模块
如果是供电问题 直接连个LC 滤波 模块解决问题, LC模块真心好用 自己造也行
原来用户 不接天线 通电 烧了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换蘑菇天线 注意 是左手 还是右手 (lhcp  or rhcp)  要一对买
供电模块 如果是RF干扰 就比较麻烦 换供 ...

蘑菇天线是吧。但左右手什么意思。

网友K:
引用 楼主:
蘑菇天线是吧。但左右手什么意思。

把蘑菇的塑料壳拆开
看那3/4片叶子方向 右手握拳 大母子向上 这时候4只手指可以认为是 逆时针转, 把那叶子想象为螺旋桨 也逆时针转 如果它“往下吹风” 就是有向上的趋势 就是右手 反之左手
我想到最直观的描述了
接收机 发射机 这方向要一样 同左手 或者同右手
不一样的话 3db 损失 我就被淘宝坑过

还有可能 那天线混了 不是 5.8的
如果要画质的话LC滤波  最好要有

网友(2016-04-14):
听你的描述好像不是干扰问题啊。我做的图传你可以试下。优酷【视频:首届FPVRACE大奖赛圆满结束,FPV赛事导眼展翅飞翔】http://v.youku.com/v_showd_XMTQyMTY1ODgyNA==.html?from=s1.8-1-1.2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蘑菇的塑料壳拆开
看那3/4片叶子方向 右手握拳 大母子向上 这时候4只手指可以认为是 逆时针转, 把那 ...

平板天线配三叶草的左右手都行吧

网友(2018-09-23):
一、信号没选对。二、换天线。三、换下频率。四、如果是大飞机,建议上多一块小电池单独给图传,摄像头供电。五、接头接触不好,建议焊上并打上胶。六、都不行的话,可能以前用的人不上天线,发射模块烧毁。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