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精灵3充电插头,成本6元

楼主(2015-12-15):
为了能外场充电,自制了外场充电器,但是充电插头一直没有很好的解决,虽然某宝上有质量很好的插头出售,但是价格要50元左右,太坑了
于是决定自制,成本6元。
首先去五金电买两芯电源插头,最好是公牛牌的。然后取下里面的两个插头金属片。

结合自己设计的3D打印件,效果堪称完美

看看完成的效果,另外一端可以焊接任何插头或电路模块

网友:
好想法,你3D打印的成本、机械折旧、电费啥的算了吗?

网友:
为了自己弄这个插头,我先去买个3d打印机

网友:
原有的插头线中间剪断,装个公母头,分开用还是装原有适配器都行。

网友:
如果3D打印机带耗材带电脑带图纸都是大街上捡来的话,成本还真是只有6元呢~~

网友:
不管怎么说,算上其他隐性成本也低于市价吧,这种死磕自个儿的DIY劲头我佩服!

网友:
兄弟能共享一下STL吗,正好有需要

网友(2016-01-17):
原装充电器直接把线剪断,,自己爱怎么焊怎么焊,,都没有问题吧,更方便更可靠

网友:
朋友,你自己怎么做的充电器?

网友: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外场充?这样插进去是没有电压的啊

网友:
不再于花钱,乐趣就在过程中

网友:
这样充怎么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