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加入穿越家庭,有几个问题想了解一下。

楼主(2015-12-15):
打算入手
ALIGN MR25P + ALIGN FPV眼镜

问题多多,大虾们别见笑:

A: 这款机型能设定到例如我感觉自己控不住了,脱控保持当前位置悬停?好像苹果的AR.Drone那样。

B: FPV眼镜和图传发射器是否手动对频一下就可以用的?不用说对应什么品牌型号等?

C: OSD究竟怎么样理解这个设备,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MR25套机有这个东西吗?

D: MR25是否含GPS模块和一键回航功能?

E: 有3D直升机水平,控四轴是否比较容易上手,会否完全不是那回事的操控感觉?

F: 平时看你们的第一视觉穿越视频,感觉好恐怖啊,你们是怎么知道飞行高低的?眼看就一头炸地或顶挂树枝了,但还是飞过去了。。。。

网友:
新手一枚,进来学习

网友:
建议从目视,自稳飞开始,逐渐过渡到第一视角手动飞

网友A:
首先我没去了解MR25P等商用机,因为更爱自组机,仅就穿越机回答一下。
A、初手觉得控不住了就切回全自稳基本就能控住,脱控仅能保持一小会,一直能保持的是加了GPS和罗盘等功能的多轴,穿越大多不用这些设备,完全手动操作练技术;
B、是的
C、OSD用来在屏幕上叠加显示相关飞行数据以辅助你飞行,你说的机型有没有查一下便知;
D、未查
E、所有以前的飞行经验都会有利于你飞穿越,直机技术更为贴近,操控原理基本相似,有这些基础入门会更快;
F、这项技术是初学者瓶颈,多练习才能很快适应,而适应了很多不可能的都变成了可能。
穿越机要的就是自由的操控感和第一人称飞行带来的代入感,当你学会时你会觉和越刺激越酷。

网友B:
个人觉得现在的成品机,加什么GPS,气压计,都是忽悠新手的。。。。。
我刚刚开始玩穿越的时候,第一次飞,根本就控制不了高度,也定不住飞机……感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于是也期望可以像大疆那样定高定点。。。
结果……
听了老手的劝说,,,硬着头皮练了个吧礼拜。。。。。
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今天手到擒来~~~~ 穿越确实爽。。。。

听话,如果自己组机的话,什么GPS都是多余浪费重量而已。。。。

网友:
直升机3D了玩多轴就跟玩具似的,穿越纯手动你应该很快就适应了,我也直升机过来的!

网友:
D,你玩的是穿越,不是航拍,用不到失控返航和GPS.....

网友:
最后我想说....2200+买个穿越机我是不会买!

网友C:
直升机转来就是小菜一碟,不建议套机,自己组最好。眼镜还是屏幕随意,眼镜现场感强一些。要上眼镜至少2000块以上的。250-280机身,1806-2204马达,10-20A电调,飞控入门CC3Dmini即可,3S1300-2200电池,5-6寸桨多备点,700线小摄像头,200mw-600mw小型5g8发射。目视飞两圈然后适应一下FPV感觉即可。FPV永远是对尾想练退飞8字可以装后视摄像头控上安排一个转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没去了解MR25P等商用机,因为更爱自组机,仅就穿越机回答一下。
A、初手觉得控不住了就切回全自稳基 ...

大神啊,那么OSD的信息重要吗?对应你们平时飞行时有使用这东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现在的成品机,加什么GPS,气压计,都是忽悠新手的。。。。。
我刚刚开始玩穿越的时候,第一次飞 ...

那么不要GPS,我只是想当脱控了飞机可以矫正任何飞行动作,悬停数秒就好,这个是否飞控就可以做到?

因为我飞直升机的三轴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脱控只能保持当前飞行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转来就是小菜一碟,不建议套机,自己组最好。眼镜还是屏幕随意,眼镜现场感强一些。要上眼镜至少2000 ...

就是看见一锅设备和连接线转换线等头痛,直接入个飞飞试试先,进阶了再自行组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啊,那么OSD的信息重要吗?对应你们平时飞行时有使用这东西吗?

我初期练习用CC3D上了MINIOSD做为辅助,比如飞机的水平及俯仰姿态、飞行模式,时间等,当然经过改造或增加GPS等设备还可以看电池电压,卫星数量、飞行速度、高度及方位等等,更有利于尽快适应第一人称飞行;之后熟练了就拆除了,因为多了一个设备就多了一重故障,更多了一点重量,也不需要姿态线做为飞行辅助了,相反还觉得碍眼,只有BB响检测一下电压即可;现在装了第二台F3飞控180机器,用BB响又觉得太重了,而灯带自带5V BB响声音又太小了,为了飞行安全,觉得有必要再上OSD了,主要就看电压,飞行时间,油门量及接收信号强度就行,也可以实现通过OSD使用遥控器调PID这个功能,要上就用那个更小的MINIOSD刷固件,我已经用原来的OSD刷成了,这阵子先用BB响凑合,打算以后有空进一个小MINIOSD用。最后和你说,要玩就用自组机,就象电脑发烧友就用自己配置的组装机一个道理,常飞常炸好收拾,你用商品机用一段就知道有多不方便了,甚至是一次性的,因为配件可能少且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看见一锅设备和连接线转换线等头痛,直接入个飞飞试试先,进阶了再自行组装。

刚进入穿越鸡是跟你一样想法,也希望到手就飞。问题是飞起来会碰到一些问题,如果连基本的装配都不了解的话会更麻烦。其实很简单的,地面站调机比K8难不了多少,关键是过程你知道了,出问题也知道到那里去解决。穿越鸡大部分零件都可以用几十块钱的,一般不大容易炸坏(暴力3D除外)不像直机3轴尾管脚架舵机旋翼头,哪个都贵。常换的一般是桨,几块钱一对,不像直机碳桨几十上百,大机更不得了,一副桨就可以拿下自装穿越鸡了。
建议先不上FPV,自稳模式目视飞几圈。最简单的机架30,CC3Dmini70,马达电调40左右一个,可能要一块分电板不超过10块,5寸桨若干一共不到500块。接收机和电池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初期练习用CC3D上了MINIOSD做为辅助,比如飞机的水平及俯仰姿态、飞行模式,时间等,当然经过改造或增 ...

了解过了,MFR25自带OSD(开心),GPS什么的就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进入穿越鸡是跟你一样想法,也希望到手就飞。问题是飞起来会碰到一些问题,如果连基本的装配都不了解的 ...

晕,又多个新设备名称,分电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又多个新设备名称,分电板?

就是一小片PCB标明+-可以把4个电调和电池插头焊在一起,也有机身自带PCB的。我一个240机用的是一分四线,摄像头从接收机取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