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直机飞够了,整个穿越玩吧(

楼主(2015-12-15):
问几个问题还请各位大神传授经验
正反螺丝帽 拧紧的方向是和电机转向相反还是相同?我觉得 应该是相反吧?
电机先虚銲 飞控供电调试确定电机转向以后再銲实吧?
还有装穿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小问题?

网友:
慢慢潜水

网友A:
穿越用电机通常分正反牙,自紧桨帽螺纹方向唯一,不可混用,桨帽旋紧方向为顺时针,该电机是正牙,配逆时针转向的桨,通常安装在四轴1点和7点位置;另外调试电机方向时可用鳄鱼夹夹住电机和电调输出线不用焊,有些电调可软件设置反向,不论方向焊上再调,稍微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用电机通常分正反牙,自紧桨帽螺纹方向唯一,不可混用,桨帽旋紧方向为顺时针,该电机是正牙,配逆时针 ...

说的跟详细感谢 大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跟详细感谢 大校

坛子里高人多,我也就是拾人牙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高人多,我也就是拾人牙慧

大家共同进步 娱乐

网友B:
欢迎你入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越用电机通常分正反牙,自紧桨帽螺纹方向唯一,不可混用,桨帽旋紧方向为顺时针,该电机是正牙,配逆时针 ...

准备装机,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欢迎你入坑

当初我入直机 固定翼大家也是这么说的

楼主:
电机转向是前面两个向外转 后面两个向内
机头左正牙电机 右反牙
机尾左反 右正
螺帽拧紧方向均和电机转向相反
螺旋桨安装为机头左逆时针旋转 右顺时针
机尾左顺时针 右逆时针
飞控cc3d默认设置
飞控直接用普通的3M双面贴粘住的和这有没有关系?
起飞严重抖动 无法起飞 直接乱跳
抖动方向抖动
哎白天上班 晚上下班来家搞到现在了好心烦。
到底是啥子情况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用电机通常分正反牙,自紧桨帽螺纹方向唯一,不可混用,桨帽旋紧方向为顺时针,该电机是正牙,配逆时针 ...

电机转向是前面两个向外转 后面两个向内
机头左正牙电机 右反牙
机尾左反 右正
螺帽拧紧方向均和电机转向相反
螺旋桨安装为机头左逆时针旋转 右顺时针
机尾左顺时针 右逆时针
飞控cc3d默认设置
飞控直接用普通的3M双面贴粘住的和这有没有关系?
起飞严重抖动 无法起飞 直接乱跳
抖动方向抖动
哎白天上班 晚上下班来家搞到现在了好心烦。
到底是啥子情况么
是调试的问题还是电机转向 和浆安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高人多,我也就是拾人牙慧

后面改了一下 左上右下顺时针 左下右上逆时针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改了一下 左上右下顺时针 左下右上逆时针还是不行

错了,所有电机方向均反了

网友:
看图1234电机分别接飞控从左到右的1234针脚

网友:
你没有按照地面站提示做么?
装好后可以举过头顶,推一点油门感觉一下,看是否按照摇杆指令工作,如平飞的时候向右倾应能感到有一点反向力量要修正你的动作,说明飞控及马达设置正确,此时再试飞就可以了。

网友:
1234电机分别是顺逆顺逆。
你这是机械猫的架子?有点沉啊,你装完全部多重?

网友:
欢迎入坑。

网友:
正反牙也就是针对自锁浆设计的~后来沿用下来了,如果不是自锁浆其实是可以忽略,前提是你浆螺丝要上紧些。炸鸡后检查下有没有松动~

网友:
学习了,固直双飞的,看有早买了摄像头图传接收准备入坑的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的转向楼上已有模友有图标示,先确认无误。首飞注意事项:1飞控与接收机的连接,2电调信号线与飞 ...

已经调试好了首飞成功,我现在给飞控加了个减震球如何有必要么? 下一步打算把香蕉头都去了,线剪短减轻重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调试好了首飞成功,我现在给飞控加了个减震球如何有必要么? 下一步打算把香蕉头都去了,线剪短减轻 ...

设置里面做了高频滤波就可以起到减震效果,实际使用中从没用过物理减震,一直飞得好稳的
config——attitude里面有个滤波选项,打勾的,设置0.10——0.15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做了高频滤波就可以起到减震效果,实际使用中从没用过物理减震,一直飞得好稳的
config——atti ...

嗯好的,确实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