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由3GX换成Gpro凤凰90电调没反应

楼主(2015-12-15):
今天把手里的亚拓550机子的
陀螺仪
由3GX换成Gpro,然后上电脑重新设定,一切搞定动作都正常。接马达试机不转,castie电调红色灯慢闪。不知道咋回事,是否电调还要重新设定?如何设定?谢了(
遥控器
是JR XG11)

网友A:
有沒有重新設定油門行程? 遙控器上的正逆轉是否有無設定?

网友B:
遥控器需要与电调校准行程

楼主:
重新设置了油门行程,马达转问题解决了。可是在电脑Gpro设置里,最大和最小油门就不是100%了。若再把电脑Gpro设置里最大和最小油门设成100%马达就又不转了。

网友C:
GPRO里不用管,以电调校准的为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另外电脑Gpro在设置过程中为什么会自动退出呀?还没等你设置完就自动退出了,真烦人。你们的也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