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已到手 新品伟力F939a 小机。。

楼主(2015-12-15):
直机玩累了。。换换口味。。这个应该是山 地平线的 小机。。不知道效果 如何。。。
拍了。还在路上。哈。谁玩过这个机机。

、、
到手后 带的控杆是断的  机翼的裂的  ,做工太差了。。怒了 退了。。。我还是老实买地平线的机吧  贵是有贵的理由

网友:
lz,我一开始也想买他,但我后来买了冲浪者

网友:
很难飞,玩小机的没有不说难飞的!

网友:
我最开始入魔固定翼 就买的这个 那时候还不会飞呢 直接就机头撞烂了 一直吃灰到现在  不过那个尾翼 太软了 跟纸一样 稍微一碰就要断似得!

网友:
不如买驰远的小鸡

网友:
玩过,飞行手感还行,就是控太小手感差,飞时一要反应快,二要眼神好

网友:
939a是加了飞控的版本,比没飞控的好飞太多了,绝对好飞了!

网友:
F939a,我已经飞了,几十个起落了,正常情况下很好飞,很稳。但我遇到过两次特殊情况,我没有打舵,但是飞机却突然低头俯冲,一次,直接坠机,螺旋桨报废一个,一次飞机高度较高,2s后恢复正常,感觉像是陀螺仪不稳导致的。

网友:
建议最好手抛起飞,自己滑跑的话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光滑的地方,柏油路对F939a的小轮子来说太糙了,阻力大,会出现螺旋浆触地的情况。

网友:
这种貌似3D机还加飞控,就不能玩3D 了
不过我也diy 一架,太灵活,加了mwc飞控,飞行就顺当了

http://bbs.5imxbbs.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45396

网友:
入门还是伟力的塞斯纳好不用飞控也能脱控飞

网友:
推力比小于1,太轻,2级以上风就不能控制了。电池小,留空时间短。你既然玩过直机,何必“后退”。

网友:
我组了三台939,都是安装地平线AS3X小接收。
第一台采用2S无刷电机,加上电池之后重量太重,一路只能高速飞行,否则就会失速。
第二、三台改回1S有刷电机,一台是伟力原厂减速组,另一台则是地平线减速组,很明显地平线的动力比伟力的好很多。
飞控开启时,相当的稳定、好飞。但飞控关闭后,小机的滑溜特性就立刻浮现,但适应后也还好。
虽然我没飞过100%伟力的939,但我相信刚开始尚未适应时,舵机不要打的太大,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
祝 早日爽飞!

网友:
重心太靠前,机尾很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