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迷你sb接收机

楼主(2015-12-15):
接收机如何设置sbus模式

网友A:
给个 关键词,我的10J能用吗?

网友:
4通道就是SBUS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RONA 2.4GHz扩频(FUTABA FASST兼容)
接收机用户手册(R4FA和R6FA适用)
兼容性:

高速模式就是SBUS输出吗?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个 关键词,我的10J能用吗?

这接收,只能使用FASST-7CH对频其他制式对不起频的,看你遥控器什么制式

网友:
低速模式下,SBUS端口是不是SBUS信号

网友:
关掉遥控  接收机上电  戳着按钮五秒钟 不能长不能短  闪烁 等一两秒短按一下

网友C:
低速模式就是4个正常PWM通道。
高速模式第一通道是负PPM,第二通道是正PPM,第三通道是RSSI,第四通道是SBUS。

网友:
FASST MULT G就可以对频

网友:
这个接收怎么样啊?和别的副厂比好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速模式就是4个正常PWM通道。
高速模式第一通道是负PPM,第二通道是正PPM,第三通道是RSSI,第四通道是SB ...

你好 高速模式下第1 2 3通道都是干嘛用的啊?负ppm 正ppm rssi是什么意思啊?谢谢指导啊~~

网友:
以前用72HZ日冠接收机~感觉还不错!!~2.4G的基本都是JR的了~~

网友E:
楼主  这机架好用不 打算入手一个  尺寸大吗  220的和250比起来大多少  这两天想入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ORONA 2.4GHz扩频(FUTABA FASST兼容)
接收机用户手册(R4FA和R6FA适用)
兼容性:

这个接收性能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

谢谢,搞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这机架好用不 打算入手一个  尺寸大吗  220的和250比起来大多少  这两天想入一个

不错,很好,就是空间小,布线比较麻烦,这不特意买了个迷你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接收性能怎么样

昨晚我飞了有200米的,地面一米高度,公园内,没事

网友G:
这个接收失控么,比frsky的咋样?

网友:
顶你个右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 高速模式下第1 2 3通道都是干嘛用的啊?负ppm 正ppm rssi是什么意思啊?谢谢指导啊~~

PPM是编码信号的方式RSSI是接收的信号强度指示还是自己百度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我飞了有200米的,地面一米高度,公园内,没事

那就能用 主要看上sbus了 这个挺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PPM是编码信号的方式RSSI是接收的信号强度指示还是自己百度一下吧。。。

你好 那这几个是接什么用的啊?信号强度?还能回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接收失控么,比frsky的咋样?

你看我这样布线,在公园飞200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很好,就是空间小,布线比较麻烦,这不特意买了个迷你接收机吗

嘿嘿  我也搞个试试 至赢动力没试过  这次试下

网友(2016-01-22):
引用 网友D:
你好 高速模式下第1 2 3通道都是干嘛用的啊?负ppm 正ppm rssi是什么意思啊?谢谢指导啊~~

請問正ppm和負ppm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
X9D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