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和一个卖充电器的理论充电速度问题啊,我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

楼主(2015-12-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卖家智商低,不要理他。

网友A:
10~15A指的是电池的充电速度限制,40A指的是充电器的充电速度极限。接6块电池时,电池充电速度极限*6而变成60~90A,充电器充电速度极限不变,故此时充电速度极限为40A,单个电池充电速度为40A/6=约6.5A。

网友:
通常是电池决定充电电流,如6S1500mAH支持最高5C充电的话,一块电就可以开7.5A充。
用并充板同时充6块6S1500电就可以开到7.5*6=45A充,前提是充电器能开这么大。
如果充电器最大支持30A,并充6块电时开死也就30A,折算到每块电也就30/6=5A。

网友:
怎么理解都可以··反正同样的电流充一块电池假如用10分钟,那用并充板一次冲6块的话电流不变就得60分钟······
如果充电器只支持6S的话建议一次冲的电池总数别超过6S··也就是1S可以6块一起冲··2S一次三块····3S一次两块··6S一次一块···并充板连多了的话充电容易导致一部分冲过头了一部分没充好··
还是请个保姆吧···一个接一个的冲··安全·省事

网友:
楼主理解正确

网友:
楼主理解完全正确。

不过高速充电器一般都配个电包,然后买两组电池就够了,一组冲一组玩。甚至一组电池也行,降落后8分钟充满电,再来一轮。这种方法非常保护电池,因为每片电池处于4.2V满电状态只有数分钟。

并冲6块的情况一般只有外出不带充电器,在家先充好时会用到,但这时也不需要太快充了。

网友:
楼主理解的对,不过第一段举的例子都8C多了,貌似一般电池还是最高5C的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啊,你和我理解的一样!

是的。卖家IQ略低不要理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保姆一个月管着充电,工资3000元,可以啊,我请一个了!!!!

无语···我是说充电保姆··意思可以一次插上很多电池··充电器通电就不管了··然后充电保姆会一个一个按顺序把所有电池都充满···并联充电是把多个电池并成一个一起冲··会出现充电不平衡

网友:
他说的可能是并充板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只有十几安

网友:
除了外场,平时请1c以下充

网友:
首先,电池需要支持快速充电。一般以5C为例。6S   1500毫安的电池,支持最大电流为  1.5乘以5=7.5 A .   你的充电器功率是1000瓦,最大电流40A。   6S  1500 毫安的电池(1C功率为4.2乘以6乘以1.5=37.8W),7.5A电流充电,所需要的功率就是   4.2乘以6 乘以 7.5=189瓦。 同时充六块(并联),相当于充一块6S    9000毫安的电池哦,仍然要5C电流充电,所需功率就是 189乘以6=1134瓦,充电器功率不够。 所以六块同时充电,充电器功率全部输出, 最大电流只有 1000除以(37.8W乘以6块电池)=4.409A,当然,刚刚开始充电的时候,因为电池电压低,所以电流可能会稍微大一点,随着电池电压升高,电流就会慢慢下来哦.  至于充电速度,6S  1500毫安电池,1.5A电流充电(假设电池完全空的),需要一小时。5C(7.5A)电流充电,就是60分钟除以5=12分钟。实际上电池一般还有百分之三十的电量,时间就是12乘以0.7=8.4分钟。   六块并充时间就是相当于   一块电池以   4.409A的电流充电,需要的时间为 4.4除以1.5=2.9C  60除以2.9=20.68分钟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太详细了,你的意思6s 1500毫安5c电池最快只能7.5a!!

没错啊,1500毫安电池,1C就是 1.5A的电流。如果电池支持8C充电,最大电流可以达到1.5乘以8=12A.以此类推。

网友A:
电池充电电流那么高,死的快,卖家高兴,如果不急这用,6s1500mah电池最好3a以下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这样算的,那卖家说可以10到15a速度充

15A是 10C了   你让他当场试试看

网友:
楼主不要纠结这个事情了 买两节电池一节飞一节5c充 基本可以做到没有间隙循环不停的。。。

网友:
难道不说功率么?最大功率在那摆着。